用什么接受机飞FPV呢?原装的?PPM?自动返航必须得有失 ...
用什么接受机飞FPV呢?原装的?PPM?自动返航必须得有失控保护吗?

楼主(2011-06-07):
用什么接受机飞
FPV
呢?原装的?PPM?自动返航必须得有失控保护吗?

网友A:
我看了些帖子,觉得f家的72Mpcm效果最好,不加功放都很远。
失控保护基本都有吧?最好有,避免意外。

网友B:
下面解答 ↓

网友C:
1410DP就是叼

网友D:
不清楚控的有效距离的情况飞行,必须设置失控保护,否则失控后无法返航

网友E:
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