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UTABA T8FGSuper 和 JR DSX9II 间犹豫

楼主(2011-06-07):
上次听了一个哥哥的好劝,很有道理,决定上进口控了,
但是在FUTABA T8FGSuper 和 JR DSX9II 间犹豫,

不开票的价格都差不多,2800-2900 左右,个人喜欢JR DSX9 II的外观,但
T8FGSUPER 14 通的扩展能力也很神往。
再次请教各位大虾,如何选择呢?
最好那种说是奔驰宝马选择的话就谢谢了。
有详细些的最好。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现在买控,应该都是双向的了吧,建议DSX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决T8FG

谢谢,看来FUTABA没有召回,应该还是更可靠些。
我也是上海的,请问哪里买更好些?
另外,很多都不开票,这样保修是否可行。

再次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控,应该都是双向的了吧,建议DSX8......

谢谢,DSX9 II有双向功能吗?
也就是遥测功能,按接收机的大小,传输距离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C:
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当然t8

网友D:
坚决T8FG  x2

网友E:
我会选T8fg,不过等降价了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X9

谢谢,算了,我还是选T8FGS吧,应该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控,应该都是双向的了吧,建议DSX8......

谢谢,算了,我还是选T8FGS吧,应该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当然t8

谢谢,就T8FG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坚决T8FG  x2

谢谢,就T8FGS了。 X2 是否就是SUPER版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塌巴

谢谢,就T8FG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会选T8fg,不过等降价了再买

谢谢,就T8FGS了。

又有品牌,又有功能,还能升级,价格相对也还行,估计降价空间可能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FUTABA 支持T8FG ~~~

谢谢,我就选T8FGS吧,应该没有错。

网友I:
小8属于耐看型的。中端控,性价比最高。二指禅使用不方便,摇杆不怎么扎手,但功能强大。

网友J:
投8FG一票。
就是买接收机的时候有点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8属于耐看型的。中端控,性价比最高。二指禅使用不方便,摇杆不怎么扎手,但功能强大。

谢谢,个人觉得还是JR的外观好看(DX8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投8FG一票。
就是买接收机的时候有点蛋疼

其实个人觉得,8通的接收现在也够了,如果不够,
不用换接受,加几个S-BUS 线和带S-BUS功能的
舵机就可以了,另外,
现在都有Y型分叉线,可以用一个通道带多个舵机,
只是动作必须一致,(其实也应该一致,比如,前缘襟翼与后缘襟翼的动作,

水平尾翼升降舵与矢量喷管的动作(如果有)。
否则一般的固定翼,8个通道即使不扩展也足够使用了。

网友:
我也想入

网友:
直机推荐8fg

网友:
直接T8,自由混控通道设定很强劲,以前只有德国的才有

网友:
8fg的话,请买行货,上海双天有,一定要行货!带保修卡保修贴纸的

网友:
我也在纠结,但喜欢JR的样子。

网友:
T8FG 二指的不知道用著放不方便

网友:
飞直的就果断8F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