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Y-747 塞斯纳 CESSNA 电子配件

楼主(2011-06-07):
新手,想入一ELY-747 塞斯纳,请高手指点一下电子配置!先谢啦!

网友A:
30A电调  电机2212 KV1400 配9050桨 电池1500毫安 20C 11.1V的 我也是新手,目前飞小赛就是这配置。

楼主:
没高手出来?我先抛砖了哦!!!2212KV1400,9050桨,3S2200ma电池,9g舵机???

楼主:
不好意思,kabu926,刚没看到你的回帖,嘿嘿……,感谢!

网友:
XXD2212或2208,30A电调,8060螺旋桨,12块舵机3个!子弹头,尾转向轮(EPO的转向轮在不经搞了,EPS没转向),记得把机翼加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A电调  电机2212 KV1400 配9050桨 电池1500毫安 20C 11.1V的 我也是新手,目前飞小赛就是这配置。

新手就用过载的配置还有理了?这飞机新手要飞,2208 kV1100,9050桨,3S 1000~1300mAH电池吧。

网友:
3S2200/4S1300  xxd2212kv1400飞腾30A航拍的飘过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hh/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3222681/QQ/WinTemp/RichOle/[U@ID%25%7DKC0)KF%7BX%60%7DCKL1WP.jpg

楼主:
塞斯纳747   940翼展    8060浆/9050浆   A2212 KV1400   30A 无刷电调  辉胜SG90 9g舵机  1300MA 20C 11.1V    天七WFT07专用发射电池(3.7V 4000MA锂电)  我该配一个什么样的充电器啊?求高手推荐一个!

网友:
我用的是B6

楼主:
塞斯纳电子配置

辉胜SG90 9g舵机(超长线型25CM)
30A 无刷电调
A2212 KV1400
1300MA 20C 11.1V
独立平衡充电器 Life-3s-2a 专充
冲五钻特价!FUTABA“Y”型舵机延长线

可以入了啥?还要不要调整哈,老鸟们?

网友:
我的电池是2200 11.1 20c   其他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WFT07专用发射电池,我的的是用手机万能充,不过时间久点

网友:
如果要入这行的话,,充电器建议B6就够了,,如果是米人的话UNA6加保姆!!别一再的贪图便宜买些40-50元的那种平衡充,,虽然也是平衡充,,那种强烈的射精....你电池就会大肚子的!!!!
如果新手真要买机机的话....还是建议你买1.4米翼展的塞斯纳吧!!你这个型号的机机我飞过三架了...蓝宇的塞斯纳747-1,,肚子小不说,,还要放心脏、肠子、胃、肝等等这些东西(电池、电调、舵机、电子附件线),肚子实在太小了....机机到手后机翼用透明胶带粘一下,就像蒙皮一样蒙一层,,炸鸡也不怕,,最好还是选择1.4米的,,机大要相对好飞一些,,电池最好就是买 11.1V  2200MAH  25C 的,,即使以后不飞固定翼,要飞直机也可以了!!!
你这个型号的电池的话,,以后要飞大一点的飞机的话,,压头重量不够,,飞F3P或者3D机(EPP、或者KT机)的话又太重了....不可取!!不足的其他老鸟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