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 小电动船动力求助

楼主(2011-06-07):
大家好,本人玩船是新新手,从哥们处拿来一个65cm的船壳(包含舵等大概2kg左右),里面有一个550的有刷白皮,无电调。
求助一下老玩家们:
1、这个白皮用3sli跑的速度大概能到多快?
2、有换无刷的必要没?
3、如果换,多少安电调,多少kv电机合适?(最好能推荐个型号哈哈)

多谢老船模们帮助

网友:
如果不换无刷电机的话,绝对不可以用3S电池,会把电机烧掉。

网友:
比新品更折腾

网友:
择自大师的意见

马达/电调的选择
# kv 值
在计算电池电压的时候我们得取电池负载下的电压
如下
镍氢: 1.1V/cell
锂电(好的; >20C的): 3.5/cell
锂电(次级的; <20C的): 3.3/cell

桨的实用转速一般是 25000-35000rpm
视乎船型,桨型与个人偏好
以30000rpm作计算用途比较中肯

以国内生产的两个不同kv的B3650为例子
3300kv 跟 2300kv
要达到30000rpm的话
3300kv 的马达需要 ~9V = 8 cell NiMH 或 3 cell 锂电
2300kv 的马达需要 ~13V = 12 cell NiMH 或 4 cell 锂电

如果反过来, 硬要使用13V在3300kv 的马达上
可以的, 不过有点不切实际
13V*3300 = 42900
要找一个能在42900 rpm 工作得够效率的桨并不容易吧

# A 电流:
市面流行的NiMH大约是 4500mah
要把电放干的话:
4.5A 电流 : 60分钟
NAVIGA 的电船比赛时间一般为6分钟
6分钟把 4500mah 的电池放干的话, 平均电流是
4.5A * 60分钟/6分钟 = 45 A
考虑安全, 启动电流跟有状况时的瞬间电流
一个 70-90A的电调是少不了的
在极端使用状况下(如F1E<1kg),突然的减速会造成瞬间电流作5-10倍暴升
ECO 跟 Mono1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在碰撞下打到轴跟桨,败电流也会大幅度增加的

选马达除了kv, 还得考虑功率
理论上, 同一厂家, 同一系列的马达功率是一样的
部分厂家有公布功率, 如 Hacker
http://www.hackerbrushless.com/motors.aspx
不过大部分没有公布, 有公布的,包数据也不一定可靠
理论上能够按照马达的输出功率,加上船重量以及想达到的速度去挑选马达
例如:
ECO/Mono1的通用马达
Hacker 的 B40-8L http://www.hackerbrushless.com/motorDetails.aspx?series=B40
kv值是3750kv
输出功率是 700W

Hacker 的B20-15L http://www.hackerbrushless.com/motorDetails.aspx?series=B20
kv值是 3700kv
输出功率是 220W

虽然kv非常接近, 不过B40-8L的功率是700W, 比B20-15L的 220W 高三倍多
把B20-15L放在 ECO/Mono1上跑而且用上 ECO/Mono1的通用桨的话就只会烧马达
配上适合的小桨还是能跑的, 当然速度不能相提并论, 不过航行时间绝对长的多
考虑ECO/Mono1的输入功率
7 cell NiMH 在负载下的电压: 7.7V
6 分钟的平均电流: 45A
P=IV= 45 x 7.7 =346.5W
ECO/Mono1通用的Hacker B40马达功率为 700W
符合(x2)的安全系数

网友:
我看到楼上的····我感觉有点晕!!!! 新人看不懂··别见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本人玩船是新新手,从哥们处拿来一个65cm的船壳(包含舵等大概2kg左右),里面有一个550的有刷白皮,无电调。
求助一下老玩家们:
1、这个白皮用3sli跑的速度大概能到多快?
2、有换无刷的必要没?
3、如 ...
樓主的船跟我第一條船一模一樣,初次下水用7.2v跑,大約30km,後來轉用無刷3660,2700kv,3s電,120a電調,437三叶漿,可以跑60km左右,換軟軸,現這船已下岡了,但這船跑起來航姿很好看,現從德國訂回它的正版。

网友A:
大家好~我是胸毛~!很高兴认识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是胸毛~!很高兴认识大家~
  以後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从图上看这个白皮电机的长度!!感觉不是550  应该是775吧     550电机长57MM
用高压有刷电调的话  电机应该能程受14V左右吧!!
以上仅是个人见解

楼主:
谢谢广大模友们的帮助 咱们有没有qq群之类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是胸毛~!很高兴认识大家~

你这名字看着很熟,好像在DN里有个和你一样的名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