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100A的等离子切割机及配套的空压机,恳亲用过的朋友帮助选购下

楼主(2011-06-07):
焊机选来选去,似乎只能选瑞凌的了  空压机用无油的有必要吗?

网友A:
我也有一套等离子切割机,那个对空压机要求不高,有压缩气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套等离子切割机,那个对空压机要求不高,有压缩气体就行
用的啥牌子型号的切割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等离子切割对空压机排量有要求,100A的至少要0.25M³/分的排量吧?我看还是三相的工业空压机适用。

网友:
很多人都用超大的空压机,甚至是2级压缩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只要达到压力和流量就可以,超压运行费电,频繁启动也费电,需要0.4兆帕打到0.5就可以了,打到0.8就是浪费,尽量选用小压缩机,小机器毕竟自身功耗小

网友:
据diy数控等离子机的兄弟说,更高压的空压机出来的切割效果更好点。

网友:
我用捷豹的ET-65长时间使用刚刚够用
功率:4HP;
排气量:0.42m3/m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切割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机了?

海宝Powermax8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海宝的,你真牛,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宝的,你真牛,多少钱买的?

没办法 工厂用 只有这个最结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那样大把,和切割长度也有关系,

网友:
用的是佳士宝CUT40的,空压机是3P的,切8mm铁板家用够了。
气压一般用0.4Mpa,太高了空压机一直不停,而且铁水飞溅切口反而不整齐。

网友D:
我就做等离子切割枪和电源,100A用的比较多,最大切断能力可达40多,穿孔32mm。有需要找我呀
我在坛子里订做的立绕机还没人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做等离子切割枪和电源,100A用的比较多,最大切断能力可达40多,穿孔32mm。有需要找我呀
我在坛子里订做的立绕机还没人应
你做的有啥牌子?

网友:
等离子电源和枪都是自己做的,枪是仿飞马特cutmaster ,俺对等离子体略有研究,不是普通的结构仿制(哈,自吹了),性能绝对可靠。电源是高频逆变的,100A工作状态下暂载率100%!不像其他品牌,给你个参数,然后再告诉你暂载率60%或者80%。

网友:
我想买个100A的等离子切割机 楼上有吗 介绍一下 QQ86172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