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控!!!吓人

楼主(2011-06-07):
10c控,打开后报警滴滴滴的,由于本人菜鸟不知道怎么搞得,插上飞机
电池
,还滴滴滴的响,摆弄控当中,听见飞机启动,但是不接受遥控,我擦,飞起来了,跟扑棱蛾子一样在地上打滚,直到电池脱落,3个410m,大齿盘,伞齿,尾管和支撑,全废了,请问何解?????
谢谢大家的指导和教育,本人知道了,顺便说句,我知道大事不妙,躲在自己车后,就想看看能怎么招的,开始就是报警,控有电,就
电机
不动,剩下的都动,摆弄了一小会儿就缓启动了,赶不过去了,劈了啪啦的,实验场地是我家楼下,左右宽5米,前后长6米,周边全是汽车和自行车还有墙,我躲得好好的,所以不属于蛮干,不过也挺后怕,以前就把爱车弄了4个桨叶痕迹,还挺深的呢。

网友A:
 晕,有问题了还敢插飞机的电啊 真不怕死

网友B:
会不会是油门非处于最低或开了3D,没用过FU不是很清楚,不过机没有缓启动,呵呵

网友C:
有问题应该立即拔掉电池,重新插电,并且做好要失控的准备,时刻准备拔电池

网友D:
估计是误开了3d开关了

网友E:
 3d开关开了或者其他什么混控打开了!太粗心了,用10c了还这么不小心!

网友F:
只能说是牛人....无敌。ls几位已经把报警的可能种类都说了。

网友G:
  安全第一啊 检查的时候 电机线一定要拔掉

网友H:
很大可能就是开了3D开关了

网友I:
8FG在 油门没有到底,hold开关打开,idel开关打开的时候开机都会有菜单提示并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然后会有两个选项:继续开机 或者 只开机不发射信号。
开机后再滴滴滴。。。。莫非LZ没给控充饱电?

网友J:
LZ猛男,控嘀嘀嘀就要检查遥控了,还插电飞啊!!!

网友:
嘎嘎  没伤人就行了

网友K:
同意11楼
小心呵

网友L:
控报警也不管,估计也没有看控说明书,LZ属于蛮干一类,模型不是玩具,蛮干很危险。

网友M:
LZ神经啊,罚你潜水2月后再摸飞机!这也叫脱控,脱控指的是悬停不用控制,你那叫失控!LZ你应该知道控报警是不发出信号的,你那样就接电飞机收不到正确信号,会找到干扰信号执行,没砍你算你命大!

网友N:
又一个把450当玩具的杯具人物.........

网友O:
一个到处滚的血滴子,恐怖的。。。。。

网友P:
楼主命大还好没干到身上 看着那个玩意儿在地上连蹦带窜的是不是很崩溃?以后要小心感觉不对不要连电机线。

网友Q:
看样子应该是把3D开关打开了 控在响是因为没有回位

网友:
:funk: 猛人啊

网友R:
不管怎么用他是不会起飞的,是不是lz自己幻想的

网友S:
太不小心了

网友T:
一定小心阿,检查机机最好断开电机

网友U:
老实交了学费了....步骤错误.

网友V:
嘿嘿,控报警了还接电源,LZ可谓胆色过人。

网友W:
控报警了还接电源,LZ可谓胆色过人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和教育,本人知道了,顺便说句,我知道大事不妙,躲在自己车后,就想看看能怎么招的,开始就是报警,控有电,就电机不动,剩下的都动,摆弄了一小会儿就缓启动了,赶不过去了,劈了啪啦的,实验场地是我家楼下,左右宽5米,前后长6米,周边全是汽车和自行车还有墙,我躲得好好的,所以不属于蛮干,不过也挺后怕,以前就把爱车弄了4个桨叶痕迹,还挺深的呢。

网友X:
误开了3D开关或者开机的时候把油门锁定关了!

网友Y:
切了ID吧,危险呢。

网友Z:
楼主的控 用的太高级了,换个一般点的,就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