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十字盘舵机调整

楼主(2011-06-07):
今天卖了pro空机,一切顺利 到试飞时发现不对劲了 ,我向右打舵,飞机往左侧飞,正好相反,发现舵机运动方向反了,都是不管怎么调都没用,操作遥控左右侧飞  动作一直都是反的,原来的飞机舵机臂是向前的,pro的舵机臂是面向后的所以动作正好反了,但是推油门什么的动作都一致,就是左右侧飞是相反的!怎么能给调过来呢?

网友:
在SWASH  MIX的选项里  也就是十字盘的选项里   把副翼的数据调成反的,打个比方你现在副翼的数值是+60  你给调节成负60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怎么办呢?能不能调换舵机的其中两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怎么办呢?能不能调换舵机的其中两根线

不会吧,应该有这个功能吧,反正我的有啊,我是DSX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控没有 功能有点少, 调换两根线,让舵机反转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没有 功能有点少, 调换两根线,让舵机反转不行么?

不行 这样螺距也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