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打舵回弹,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1-06-07):
我的无副翼250,用了泰世三轴,尾
舵机
是泉速250上的03舵机,DX6I控上面的感度在58,高了会金鱼尾,低了会温漂。
现在飞的时候比较稳定,但是突然给大油门,尾巴会动一下。还有就是左右打方向,感觉有延迟才会出反应,然后尾巴转过去以后又会回弹一下
请问如何解决?尾巴的虚位是主要原因吗?或者是舵机问题?舵臂孔位已经比较里边了

网友A:
把舵机孔位往外移动试试看?太过里面也会让尾巴变“肉”。
我曾经的一种情况是摔机之后机体震动增加,金鱼尾,只能降低感度。可以锁住尾了,但是降低感度之后尾巴就会回弹,不像高感度的时候那么干脆了。
所以,我的观点:
1,先排震,看螺丝是否松动,是否有轴承不够顺滑。连杆虚位,主轴,横轴是否有微小变形,等等等等。
2,尾巴是否虚位太大,这个实在不行就换零件吧,要不然尾舵机也挂得快。

楼主:
谢谢,我还是先排除虚位 再看

网友B:
 虚位,尾舵有无故障,尾推有无顺滑,更换陀螺仪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C:
nor模式抽油门是会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