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机为何比模拟器好飞?

楼主(2011-06-07):
引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9014&extra=page%3D1,为让更多新人了解这个问题,觉得有必要单独发此贴。

在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做个实验,取两根签字笔或尖形的东西,左右手各执一根,用单眼与双眼的观察分别去把这两根笔尖对上,你会发现用双眼观测时容易得很。
      因为真机是在一个真实的3维空间场地飞行,模拟只在一个仿三维的2D屏幕平面上飞行,由于人的双眼立体效应,看一个物体就会与参照物产生距离,而这个距离就是让我们辨识机体形态的准确与地面距离,为我们调整机态和救机垫定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两个同等的真机与模拟的反应速度,飞起来真机来会比模拟器上好飞。

网友:
分析得科学!

我就是觉得飞真机进步快!当然是稳当的飞行!

网友:
 我是觉得真机更好飞一点,模拟器我都没有飞过超过20s的,必炸!

网友:
视觉是一方面,还有物理上的一方面,大桨在悬停时有轻微的弯曲,像有上倾角的固定翼一样,具有一定的自稳性,所以会比模拟器更稳定一些~

网友:
飞真机不会乱飞 模拟器上去悬停一下就无聊 开始乱来了 不炸不罢休

网友:
楼主回答的很详细,主要是真机具备模拟器所不具有的空间感和距离感

网友:
模拟器看不清

网友A:
我是刚好相反,在模拟器里面随便飞都可以保持不炸,飞真机连个航线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刚好相反,在模拟器里面随便飞都可以保持不炸,飞真机连个航线都炸
你飞真机过于谨慎了,越放不开越紧张,然后动作就不利索,接下来就只能炸机,把心态对调一下,你会发现好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怎么感觉模拟要比真机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刚好相反,在模拟器里面随便飞都可以保持不炸,飞真机连个航线都炸

所以要回到现实中来,不然永远都不会飞。
就想看A片一样,不真做是不知道好处的。

网友:
3楼原来是20秒哥。。。。

网友:
12L思想不纯洁,罚面壁思过1秒

网友(2013-02-21):
模拟器里飞航线比较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模拟器里的航线总是飞不好

网友:
教授出没.注意.

网友:
模拟器里的航线总是飞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要回到现实中来,不然永远都不会飞。  就想看A片一样,不真做是不知道好处的。

说得好

网友:
可能你的模拟器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