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入门F3P先来交个作业

楼主(2011-06-07):
刚刚入门F3P,深深的被节拍飞行的音乐表演所吸引,先报下配置。朗宇2204kv1480,ztw12A电调,xxd9050桨,副翼prowerhd9克,水平垂尾都是prowerhd4。4克。电池51牌500毫安20C(用下来这个电池虚标比较严重,以重新购置双天400毫安时的。朗宇2204发热量较低。虽然内部绕线实在看不出怎么好)喷涂用的喷笔和模型喷漆,完成机137.3克!上作业,特邀点评嘉宾,丰田绿,掌声有请!

网友A:
在绞链那个地方粘碳片有啥作用?直接把副翼展碳片上?没看明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豪宅阿。。。。。。
是学校的素质拓展中心  不是我家额  里面一个插座也没有。。。。。。每次带一块大蓄电池当外场电池

网友:
你们都有喷笔~谁给我解释一下:在绞链那个地方粘碳片有啥作用?直接把副翼展碳片上?没看明白- -!

网友:
朗宇这个电机不错,我也买了。还有你这个黄罐的UHU不是泡沫胶,应该是那个黄绿的~

网友:
玩F3P的藏龙卧虎,我就斗胆当一回“嘉宾”吧~~~压力大啊~~~
    以楼主做DLG的功力,做个F3P不就是小菜么?
    从DSCF0950.JPG这张图片来看,youlan功力深厚,主翼尾翼平直度很高, F3P讲究的就是精准,制作这一关必须要过!涂装简介,舵机布局基本合理,这对第一次做F3P的人来说,已经很好了。
    不过装机也有些瑕疵,一是主翼从图片看起来从似乎有些上翘,二是碳杆支撑过多,一般肚皮上的斜撑就能够满足强度了,机背上的斜撑没有必要。机翼上有根碳杆好像是弯的,这表明碳杆已有应力,不妥。三是扰流片,机翼上的貌似可以,但是时间久了,副翼会变形,尾翼上的扰流片位置不好,偏外侧的安装对气流有影响,稳定性会打折扣。如果有兴趣你拆掉,我估计飞机会更好飞一些。
    电装方面,youlan的配置稍显重了一些,电机、桨、电调、电池都有减重的空间。铰链用透明胶带也重了,重量对于一家F3P来说,是最致命的。在我看来超重的电装下,还有137.3的超轻重量,证明楼主技术还是很了得的。不过用T6这个控来飞F3P,个人觉得还是不是太好,无法设置EXP,无法使用大小舵,这对操控来说,要求太高,换个控,很多动作你会觉得简单。
    最后说一下,楼主的这个机型适合比较暴力飞法的F3P,要轻盈的飞法还是首推大鱼那种机型。如果翼展大于800,4.4g的舵机会很吃力,在猛打舵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听到舵机的呻吟~~~
    说得不对,多多海涵,期待更多高手来指点江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绞链那个地方粘碳片有啥作用?直接把副翼展碳片上?没看明白- -!

这个部位变形比较大、我也是看精华帖里137克的那个学的

网友:
漂亮飞机,顶一个。真羡慕这个场地

网友:
一,这种“直直桨”只有中间吹风多,外面的少,不如“弯弯桨”。 用弯弯桨,吊机时副翼舵效会好一点?
二,舵机摇杆会不会短了点,导致舵效降低。(舵面得正负60°)
三,尾舵会不会小点。

扎带党。。。 和我一样啊。

网友C:
请教一下涂装用喷漆的话稀释剂是什么?自喷漆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涂装用喷漆的话稀释剂是什么?自喷漆行不行?
我是用喷笔喷的,模型漆和有优速达的溶剂,自喷漆当然是可以的,只是颜色不如自己调来的自由,还有就是会比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