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问题 纠结的电调

楼主(2011-06-07):
  亚拓电调咋这么不给力  我勒个去
今天在家调机都OK的 去外场罢工了  出去次我容易么  容易么 一周就这么一天假   容易么 易么  么~~~~~
大家帮我看下啥问题吧
上电 马达有123叫的~~~~
一般自检完后还会连续784545的叫  然后滴滴 就可以启动了
现在自检完不叫了 但是BEC供电又正常 测过了5.01V
舵机 陀螺 锁尾 一切一切正常 ~~~~~~
电机无动于衷
请问这是啥子问题 烧了吗 又没有去烧啊  就好好的就罢工了
请问万用表要怎么用啊 可以测下吗?

网友:
确定没虚焊吧?还有就是可以换朋友的电调或者电机试试

网友:
没有确认油门最大行程。在控里设置下。

网友:
很遗憾烧了呵呵我的也是同样症状挂掉的,不过可以修好,要动手能力加经验的人。

网友:
检查看电机有么有问题。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哦  试过了 请问亚拓 油门航程 怎么设置啊?

网友:
这个很正常,换K就好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楼主:
楼上的 请问换K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哦  试过了 请问亚拓 油门航程 怎么设置啊?

油门摇杆至最高,接电,电机会发出嘀嘀嘀嘀的确认音,确认音结束后,油门摇杆至最低,再次的确认音结束后油门行程就设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摇杆至最高,接电,电机会发出嘀嘀嘀嘀的确认音,确认音结束后,油门摇杆至最低,再次的确认音结束后油门行程就设置完成!

晕了 上电就123是叫下 没反应了

楼主:
   无端端的 就挂了

网友:
看来亚托电调很不给力……

网友:
使用替换法。重新设置电调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