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一下迷你版飞控(顺便庆祝热风枪技术出师)

楼主(2011-06-07):
今天在同事指导下,自己成功焊接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PCB反面上方两块就是。
一个5×5mm,一个3×5mm,我吹吹吹,一测试没吹坏,哈哈

楼主:
左侧10路PPM输入/输出、空速传感器接口、数传模块接口。
右侧上为电源和电流检测输入、中为视频输入输出、下为GPS接口。
下方的是调试用的接口。

网友:
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
希望控制好发热

楼主:
设计的功能有OSD+自动返航,留有空速、数传电台、天线跟踪接口。
刚才加了摄像头和电视测了10几分钟,摸摸OSD芯片温度比第二版低了不少,只有一点点温。
这版应该问题不大,不用再改了,每次改版好烧钱。。。

网友:
期待试机了~~~~:loveliness:

网友:
 总算看到硬点的东西了,预祝成功

网友:
好想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