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传输 啥意思啊

楼主(2011-06-07):
如题 老鸟们.....

网友A:
你传给我,我也传给你

网友:
是不是就是把飞机的情况传输到设备上啊 电量什么的

网友B:
就是接收可以回传一些实测数据,比如电压,转速,高度信号强度等,但需另购测试探头。

网友B:
对于大飞机有点用,直机,一般的固定翼毛用没得

网友C:
我刚买的JR-XG7就有双向传输,现在可以传接受电电压,加装传感器还可以传发动机转数,温度等等,直升机挺有用,都带报警的,过线就报警

网友:
liaoran 我也要买jr xg7 飞固定翼

网友D:
对FrSky双向回传还是挺感兴趣的,在淘宝上问了,好像只有套装,没有传感器,不知道那些传感器什么时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