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个美国动力的监控摄像头,拆开不懂求教

楼主(2011-06-07):
今天在旧货市场买了个美国动力的监控摄像头,想用在飞机上,可是里面带了一个变压器,太重了,求教如何能把变压器拆掉,我拆开了 里面有两个排线大概11根电线,想问下怎么区分哪个是电源线,哪个是数据线 明天上两张图,求教懂得DX们给参谋下

网友:
变压器有可能是 12V 供电的  用3S 电池代替  插上电测试下就知道了     一般只有4根线是用的上的

楼主:
图片已上传 专家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
暗不是砖家,也来帮你瞰瞰
 那么多线,怀疑是YUV输出的,不是AV的哦,看说明书是不是AV的?不是AV的不能用吧
找出电源线好办,看看电源板的电路,就可以找出电压输出线了,估计要费点功夫,跑跑图
数据线从输出接口上倒着理过来就成

网友:
拿万用表量呀。

网友:
有大UF电解电容的是电源的。

网友:
再看下3极管有没有稳压电路!

网友:
汗一下号称专家的们。。

最简单的如 NeoLu 同学说的,用万用表量,本来他是有视频输出的对吧,用电阻档,量视频输出的的接口,跟哪根线电阻几乎为0即可。
电源线因为有变压器,最好可以看看抽头,或者你上电,找到地线之后,量其他线的电压,估计在12V左右一般,或者5V以上。

网友:
要用放大镜慢慢找,最好先把电路绘制出来~

楼主:
受教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上电的话注意哦美国是110V电压的别上220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话注意哦美国是110V电压的别上220哦

这摄像头是低压的东西!和我们的一样是12V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