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问题(已上图片)

楼主(2011-06-07):
别人送了我一个没有壳子的伺服驱动器,根据外观推断好像是J2-A系列的,因为100W和200W的外观是一样的,我首先接了一个200W的伺服电机,面板显示A16闪烁,就换了一个100W的,面板显示C,可能是100W的,转到编码器显示,转动电机,编码器显示数字变化,我就接上通讯电缆连接电脑,可是电脑与驱动连接不上,显示一排洋文,通过翻译:计算机之间的通信错误和伺服放大器。检查COM端口号,伺服型,波特率,电缆,放大器功率,请问会不会是驱动的故障

网友:
贸易

驱动器和电脑的连接线 你不是搞定了吗?  应该OK的啊

楼主:
上图片才是硬道理

裸体驱动

裸体驱动

通过标识上面的1推断是100W的

通过标识上面的1推断是100W的

和使用通过的200W的比较

和使用通过的200W的比较

把200W的也拔了外衣

把200W的也拔了外衣

标识是2

标识是2

通电显示C,应该是正常的

通电显示C,应该是正常的

转动电机,驱动数字显示跳动

转动电机,驱动数字显示跳动

楼主:
第二个数码管不显示数字,是不是数码管坏了?

楼主:
再上一张全部驱动图片

楼主:
不好解释吗?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驱动显示正常,但是和电脑连接不上,原来做的一根和接口板连接脉冲方向的数据线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网友:
好多驱动啊

网友:
驱动器有手动控制方式,是哪个参数我忘记了,可以不用连接任何外接脉冲。

网友:
楼主搞了这多个驱动器啊

网友:
贸易

楼主 就是想连接电脑 由电脑控制啊  看样子是驱动器通讯有问题啊  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的吧

网友:
 好多好的啊

网友:
这个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2011-07-10):
脉冲和方向的数据线找到没,如何连接的MACH3控制板我的有些问题,还望交流一下

网友:
都是好家伙啊!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