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的模拟器速度调的是多少?

楼主(2011-06-07):
我把凤凰的模拟速度调低到50%,苦练四面悬停,稍有进度,相信可以过关,但是一上100%,就手忙脚乱了。大家都是怎么练习的?一上来就都是100%默认吗?
太佩服了,看来我的悟性差太多了。

网友:
这问题,我刚练模拟器的时候也问过,说实话,上真机后才发现,用100%的模拟速度是最真实的。50%毫无意义。

楼主:
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100%了

网友A:
 10000%是不是就可以开超音速直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0%是不是就可以开超音速直升机了

直机有超音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