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和电脑的连接线怎么接的啊?

楼主(2011-06-07):
三菱伺服驱动器和电脑的连接线怎么接的啊? MR-J2S系列的 望前辈教我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说明书里有

网友B:
教会了,楼主卖伺服的,是否能优惠坛里的弟兄们?

网友C:
接头先搞点来,三菱的接头是母头的贼贵

楼主:
贸易
就是说明书里找不到啊 看的累死了 想偷懒 呵呵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E:
有说明书.我就教你.正反转跟步进的差不多.只是加两极限位.一个运行接口

网友F:
楼主 买多大的啊,贵吗?

网友G(2012-01-04):
最好弄个接线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