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也准备搞个f3p,配置问题大请教,有经验的快进啊!

楼主(2011-06-07):
接受:计划改飞梦1g微4通接受
电机:朗宇2204或者xxd2204,。 请教2着差别大吗? KV值多大的好,翼展80左右。
电调:好盈6A或者10A,2个好像差3克吧, 6A的不会烧吧?
舵机:银燕8克+辉盛5克。
epp:3mm的,2mm的家里有存货,   2mm的效果怎么样?
碳杆:1mm的还有,碳片只有0.5厚的,   能影响多少重量啊?

网友:
朗宇要好些吧!我今天刚入了一个朗宇2204!目前还不知道如何!

网友:
不管电机是xxd还是朗宇,推荐买1600kv以上的,电调一般不会烧,因为你不是一直全油门。一开始做飞机不要追求太轻,结实一点花的时间会少一点~

网友:
要发烧点可以电机可以换成双天那个内置电调的一体电机啦。

网友:
朗宇的2204 KV 1480比较好~朗宇2204只有2种KV的

网友:
朗宇的没用过,XXD的用过,还可以。6A的电调足够了,不会烧掉。epp 2mm的没做过,不知道怎么样。只有0.5的碳片,会重几克,第一次做F3P,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赐教

网友:
记得机头两边用epp加强,机机的命会长很多

楼主:
嗯,谢谢8楼的

网友:
epp3mm的、2mm的我都做过,2mm的做出来虽然轻,翼展81mm的起飞重量可以做到118克以下,飞行效果很好,但制作难度较大,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强度,需要制成碳纤的框架式结构。建议第一次做F3P还是用3mm的epp做比较好。

网友:
xxd 除了烫手 别的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