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的无刷电机为何只能很低速旋转?(已上图)

楼主(2011-06-07):
12极电机,16颗磁铁,星形绕法,只能很低速旋转,一调高点转速直接停转,实在搞不懂
已经检查过没缺相,磁铁为NSNSNSNS方式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极电机,16颗磁铁,星形绕法,只能很低速旋转,一调高点转速直接停转,实在搞不懂
已经检查过没缺相,磁铁为NSNSNSNS方式安装

磁铁数太多了。

网友:
好象转子磁铁数应该比定子磁极数少吧?

网友:
和绕线也有关系的

网友:
无刷电机应该有位置传感器  有霍尔的  有无感的  另外和驱动电流电压也有关系 有脉冲控制  有电压控制的  我也研究了一段时间觉得主要是检测位置及定子和转子的磁极数  极数越多就慢 就好比步进电机1.8度无细分要200个脉冲才转一周一样

网友:
磁铁改为NNSSNNSSNNSSNNSS方式安装试试

楼主:
参考过有关资料,磁铁排序和转子绕组都没错,实在搞不懂
楼上的NNSS其实等于用8组磁铁

网友:
上图,附上参数,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8 极才对得上啊

16 极就乱套了

网友:
很眼熟的定子线圈

什么控制器?? 有感,无感??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参考过有关资料,磁铁排序和转子绕组都没错,实在搞不懂
楼上的NNSS其实等于用8组磁铁

别尽信参考资料,有些资料也是错的,只要搞对了,无刷转起来其实并不难.

楼主:
谢谢,今晚回去试试

楼主:
已经试过换成8极磁铁,问题依旧,只能维持很低地转速。。。。。。实在不解

网友:
驱动器都没说

网友:
线包分布有没有问题

楼主:
驱动器就是普通的无刷电调啊,线包分布看了下没错

网友:
我也有个12级16片的电机不过线还没绕好

网友:
用电池,上指南针检查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