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关键步骤及其制作方式】(增加夹头链接制作要领)

楼主(2011-06-07):
用透明胶布贴上去。

这个地方也用透明胶布贴上去

管子一侧抹少许泡沫胶。晾干10分钟。外面贴透明胶

预组装一下。机翼在上面。要粘合滴地方划线。

均匀涂抹泡沫胶,晾干10分钟。

这个地方上碳纤片,一侧涂抹少许泡沫胶。两侧用透明胶贴住。

在这个地方。如图贴纤维胶布。可以当铰链作用和垫片。

安装舵角滴地方贴纤维胶皮。当垫片。

尾部切口处贴透明胶片。当辅助铰链功能。

我是在后部分安装舵机。这样连接杆比较短。着力比较均匀,连杆不易变形

安装舵机舵臂可以先把中立点找到。把所有配件都装上去。用舵角在KT上压印子。在用手术刀切口插入。

安装完毕。前后看都要是十字垂直。

轻木条加固发。异常牢固。推荐此法。

先装舵机。再安装舵臂,最后把拉杆装上去。

两个圆片。第一个安装电机。第二个用AB胶和木条粘合。牢固无比。两片之间用热熔胶。注意不要涂抹到四个螺丝处。会导热。融化热熔胶。

粘好以后。不断调整一下。上浆后。从四个面看。浆都要和机身垂直。这点很重。否则飞机做出来拉离线会偏离中心。

大功告成。找个地方夹住机身。让AB和泡沫胶干一个晚上。

明天就可以装电子设备。

楼主:
大半夜滴。写起还是黑辛苦。看了不顶滴要炸机。KT都要炸设备。
补充重心安装:(都是高手,就不发图了)
把握一个中心思想:重心就在主翼碳纤管附近。
另外补充一下。别做起落架了。在机身前后各贴一段探险片。在地面滑行降落。很稳当。以后熟悉了用手接飞机。

网友:
当然要顶了,加点如何控制重心点的内容更好了

网友:
看了还是装不来

网友:
顶你后面一哈

楼主:
补充碳纤杆制作技巧

根据猪工滴指导,自己又做了一下加强和改进。搞了一个最佳最简单最轻的制作方式。
1.把钢丝用普通缝衣服线残绕在碳纤杆上。滴502。固化后非常牢固。
2.夹舵角的接头,尽量用夹头。调节最方便。很多人用快速调节器。我不建议。那东西很容易划丝。而且增加重量。
3.和舵机链接夹头直接把钢丝弄成Z型就OK
4.最后用热缩管包好连接处。

牢固美观轻量化。

网友:
多谢大米,提供嫩个详细的贴子!
今天晚上我的白板KT,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