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新手装飞跃SPORT疑惑继续

楼主(2011-06-08):
直机的副翼这样安装对吗,那2个金属小件是安装在这里的吧,副翼需要调整螺距吗,新手装机问题多多啊!!!!!!!!!!! 没见过,没办法!

网友:
   平衡杆两边要对称! 长度尽可能一致! 两个重锤的位置也是如此! 两片副翼尽可能和日字框梁平行一致! 也就是两边都是O度角!        还补充一点:就是副翼片旋进的深度也应该尽量到底!充分利用螺纹固定以防射出!

楼主:
平衡杆2边长度我量过,误差10丝。感谢楼上给我指点

网友:
用卡尺量两边长度一样就可以啦!现在飞机上都没有重锤了,摘了也可以。副翼一定要水平哦!和日子框水平!

网友:
随便就可以了吧!!我的基本都是装上就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杆2边长度我量过,误差10丝。感谢楼上给我指点

10丝的误差已经很大了!!!!你不会调一下吗??

楼主:
误差10丝也算大了啊,那个副翼拧进去我看着多一圈少一圈看起来都差不多有10多丝了,那我在去调一下,10以内调整有点困难,那个杆子稍微一动就不止10丝了。

楼主:
误差10丝也算大了啊,那个副翼拧进去我看着多一圈少一圈看起来都有10多丝了,那我在去调一下,10以内调整有点困难,那个杆子稍微一动就不止10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