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14MZ

楼主(2011-06-08):
麻烦问一下老鸟们,我的14一点屏幕校准就屏幕中间出现一个十字架,怎么点都不行,相当于死机,是怎么回事?我的遥控寄到北京海陆空模型改过手,(日改美)急啊,急的连文字都叙述不出来了。

楼主:
对了遥控是60周年纪念版

楼主:
顺便在问一下,我以前开机有那个询问我是否发射信号那个提示,现在没了,谁知道怎么设置吗?谢谢了

网友:
高级货不懂,

网友A:
使用时如果触摸屏还有反应,屏幕校准不出,可能是装配时压到触摸屏了。

网友B:
升级最新固件后没开机发射提示了

网友B:
屏幕校准是不是要点住一会后它在自动到另一个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时如果触摸屏还有反应,屏幕校准不出,可能是装配时压到触摸屏了。

屏幕问题解决了,是我不应该像手机那样点,应该一直按住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最新固件后没开机发射提示了

对的,我就是叫他帮我升级了。。你的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校准是不是要点住一会后它在自动到另一个地方的。

对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装个win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