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九鹰后退跟右侧飞掉高度是为什么?

楼主(2011-06-08):
我在飞260的时候打后舵它就掉高度还不是掉一点在2至3米的高度它会一直掉到底还有右侧飞的时候它也掉高度,悬停的时候它会再空中慢慢的后退画一个大概一米左右的圆,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望各位指点 在下不胜感激
。

网友A:
打舵太猛就会这样。要么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B:
本来260升力就不怎么样
侧飞好比你s形跑100米,会快吗?
其实这个已经比210好很多了,边侧飞边打油门吧

网友C:
先慢慢来。打方向要配合油门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