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调的问题
水滴!

楼主(2011-06-08):
好盈80A铂金电调查到了TVS烧断而导致的排针与焊盘熔于一体!想问问高人,TVS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烧断,TVS是什么?

网友A:
 木有用过这么高档的电调 SF我的

网友:
TVS 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是好盈售后给我的答复啊,所以才请教一下大家了

网友:
1 TVS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烧断----输入电压超过TVS耐压值;电容烧坏,纹波大至TVS烧;输入电上反(稳压IC,在电路中起保护作用)
2 电机有无问题--------您的电机为非好盈电机
3 电调使用应注意什么-------输入电压尽量低于最大允许值;绝对防止正负接反;防止电调受潮,在干扰较大区域使用;尽量保持电调清洁,当发现电调有异常情况时应停止使用,检测ok后方可再用。
请高人帮我解析一下,我有些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