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6-08):
1、新手组装一定需要烙铁焊接香蕉头、T头吗?原包装里没直接给做好?
2、螺丝胶一般用什么牌子的?我准备进亚拓的450pro了,不知道里面带不带。好像还有什么润滑油,需要买什么牌子的?
虚心求教

网友A:
电调貌似要自己焊,而且是必需品,以后要用的,螺丝胶和润滑油也是必需品

网友B:
螺丝胶用乐泰242中强度
基本450上不用润滑油,乱用油害处更大

网友C:
新的电调和电机头有的要自己焊接,也可以叫卖家焊接
螺丝胶买工业的就行,粘度和强度要选好
450的周润滑可以用铅笔芯,不要用润滑油,不然容易粘灰变卡,轴承油可以用来维护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