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麻烦了 请老鸟赐教。。。

楼主(2011-06-08):
我的是固朗450C
陀螺仪
是KDS800 控是天八
由于是新手的缘故 不知道怎么设置 接下来我吧情况说明下
出现的情况是金鱼尾巴 我把陀螺仪敏感度调到最低还是有 而且晃得厉害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控的问题
还有个问题 天八控我设置陀螺仪敏感度 设置如下
模式 普通
混空 开
控制 开关C
位置 0 (2)
比率 35%
遥控器
开关C在0位置的时候陀螺仪灯不亮但是左右摇晃机尾 锁尾
舵机
正常, 但当开关在2的时候陀螺仪灯亮 但摇晃机尾 锁尾舵机没反应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机身震动太大了

楼主:
如果机身震动大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