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频头问题

楼主(2011-06-08):
ff9要加个高频头.现有几个可以选择.不知道买哪个好
FUTABA 3PK 3PKS 高频头
FUTABA TP-FSM 高频头
Futaba PK-FSM FSS 变频高频头

网友A:
FF9的高频头应该是TM-8。
我说的2.4G的

网友B:
不对吧?TM系列不是DSM2制式的么?DSMX系列不是JR和SP用的么....虽然我也听说有一个futaba可以用的dsmx高频头....
说得我自己的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