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相机,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1-06-08):
发图用手机拍的很模糊,想买个数码相机,不知道买个什么样的,大家用什么品牌的,请推荐一下.
要便宜一点的,不超过六七百元,要求不高,耐用就行,谢谢!!!

网友A:
我相机是三星I5老相机坏了。亮地方拍照出横纹暗处拍还好点。不知道什么毛病。实在不行也得买一个了。
就这样。都横道。所以也不爱照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相机是三星I5老相机坏了。亮地方拍照出横纹暗处拍还好点。不知道什么毛病。实在不行也得买一个了。

你的相机是快门坏了,拿去修几十块可搞定!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索尼,尼康,松下,佳能,这几个日本品牌的都不错。

网友:
淘宝 二手 很多

网友:
我用的美国GE(通用电器),本人现在对日本货没有兴趣

网友:
只要不搞摄影创作,6.7百元,足够了。 我前年300元淘宝了一个柯达 的卡片机,航拍用的。 挺不错。

网友:
柯达数码相机质量很好,图片清晰度优良,即使不做后期也可以得到良好画质,镜头是玻璃片做的,性价比最高,日本产的普通数码相机镜头很可能是用树脂片。

网友:
相机要质量又好, 又便宜, 就只有小日本的, 对日本货没兴趣,就有作冤大头号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 在相机方面, 还是用日本货好了.

网友:
我用的sonyT900,

网友:
没搞错吧,楼上几位推荐小日本的。 楼主要的是6,700的,小日本的就别想了,只能在爱国者一类的国产里选选了。
只是平时玩玩的话国产相机也不错的,或者买个像素高点的手机。

网友:
佳能 ISUX 系列卡片机就行,65的就行,650W像素,600来元。

网友:
国产的实在不行, 价格虽然便宜, 可拍的相片,那哪能叫相片呀.太差了. 价格便宜一点点, 质量差了大半,这样的东西, 不合算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快门排线断了,淘宝十块买条自己换上就行了,装时线不要折死折那样很容易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相机是三星I5老相机坏了。亮地方拍照出横纹暗处拍还好点。不知道什么毛病。实在不行也得买一个了。
就这样。都横道。所以也不爱照相了。

我的相机拍照也是这样 摄像就没事.

网友:
六七百元 买个好点的摄像头 插到电脑上用吧

网友:
要买就买个差不多的,最好不买二手。就是买二手,也得买托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相机是快门坏了,拿去修几十块可搞定!
不是快门坏,是ccd坏了,不用修直接换吧

网友:
我有个富士S2单反,拍照刚刚的,尼康18-55标头,无霉无灰。coms 保证无点  ,楼主有没有兴趣?700大洋。。单一个镜头就能值400多。

网友:
我有部奥林巴斯800W像素卡片机,带1G卡呢,380出,有兴趣就联系俺吧,机器8新左右,功能正常

网友:
个人觉得买个E72比较好。

网友D:
实惠点的,就尼康D7000了,入门级单反,我朋友推荐的,

网友:
我看数码之家有朋友买的200圆HP M425的,也非常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惠点的,就尼康D7000了,入门级单反,我朋友推荐的,

楼主的700人民币能买啊,得700英镑的吧

网友:
在用美能达柯尼卡Z5,12倍光学,500万防抖,400包邮,送1G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快门坏,是ccd坏了,不用修直接换吧

你遇过这种故障没?你修过相机没?或者说你会修相机吗?

网友E:
你相信我这张是用手机拍的吗?而且是过时的手机

网友F:
卡片机最好还是佳能,原来有一台柯达M1063,只能算垃圾,光线好时拍的照片还可以,光线暗就有噪点和干扰网纹。现在用的是佳能IXUS980IS , CCD尺寸比别的卡片机大,达到1/1.7吋,有卡片机皇之称,实际使用确实名不虚传,在全暗环境拍的照片分辨率高没有噪点,唯一缺 陷是只有5CM微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遇过这种故障没?你修过相机没?或者说你会修相机吗?
承蒙关注,我还真不会修什么相机,就是用过几台机器,换过几条排线几个卡槽,不过倒是头回听说这是快门问题,想问问这位如果是你说的问题是换快门还是换排线,排线多少钱一根,哪里修只要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承蒙关注,我还真不会修什么相机,就是用过几台机器,换过几条排线几个卡槽,不过倒是头回听说这是快门问题,想问问这位如果是你说的问题是换快门还是换排线,排线多少钱一根,哪里修只要几十

告诉你吧,我家人在普利华相机厂工作,做售后技术支持的(就是维修的),市面上的很多外国大品牌那里都有代工,这种故障是数码相机常见的故障,一般是因为快门动作异常引起的,有可能是快门排线的问题,有可能是机械故障,排线问题一般都是因为受冲击松脱,接触不良造成的,断的几率很少!机械部分故障一般都是润滑剂不足导致动作异常。通常拿来维修或保修的机一般都是动动排线加加润滑脂就修好了。至于卡槽坏一般都是进过水导致氧化,否则肯定是坑你的 。自己又动手能力,能拆能复原很多时候都能排除这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相信我这张是用手机拍的吗?而且是过时的手机

用台灯一照 我的破手机也能拍成这样 问题是手机毕竟是手机.....
引用 网友F:
卡片机最好还是佳能,原来有一台柯达M1063,只能算垃圾,光线好时拍的照片还可以,光线暗就有噪点和干扰网纹。现在用的是佳能IXUS980IS , CCD尺寸比别的卡片机大,达到1/1.7吋,有卡片机皇之称,实际使用确实名不虚传 ...

卡片机皇... 昏了... 让俺的G11情何以堪..... 最好不要买三巨头的卡片机 都挺差劲的 貌似松下的卡片机做得不错...
G11是两年前3700买的 现在出G12了 是名副其实的佳能DC旗舰 使用中操控性是真的没话说 色彩 层次 也都是旗舰级的 唯独我们经常纠结的锐度 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其他像录像什么的 也都不要提了 别人也买过佳能的卡片机 不过主要家用的 直接退货换松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相信我这张是用手机拍的吗?而且是过时的手机
你那个过时手机是啥型号?
想买个便宜的,能拍微距的过时手机,
请大家推荐。

网友:
朋友送我一个老柯达,快门按钮、镜头盖、开机开关等是坏了的,我修了后还可以用,脏乎乎的手拿这个相机,心就不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台灯一照 我的破手机也能拍成这样 问题是手机毕竟是手机.....

卡片机皇... 昏了... 让俺的G11情何以堪..... 最好不要买三巨头的卡片机 都挺差劲的 貌似松下的卡片机做得不错...
G11是两年前3700买的 现在出 ...

这个,成像质量真的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个成像质量,实在说不过去,一块一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索爱 W810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说我的吗?呵呵...

图片是压缩过的哦.500K压到论坛能接受的附件尺寸,180K.呵呵

网友:
说的G11吧 锐度确实差劲 不过主要看上它的操控了 用旁轴取景玩起来怎一个爽字了得 而且入门单反四五千标头拍出来也是这个调 还是塑料壳的 让人一摸就想扔 个头又大挎袋装不下

也上张小弟手机拍的... 前辈的手机是大名鼎鼎的索爱 即便不用灯照 成像也不差 小弟这个几年前的破联想 要不用灯照着 就跟老花眼似的 特别悲剧..... 稍有背光 那效果就是一个惨  丫的 赶紧把这破手机换它 我早受够它了

网友:
三星I5这个机器还是很耐用的,楼主这个故障应该不是CCD损坏而是快门故障,但是这个机器的快门排线基本不损坏,估计是快门叶片卡住了,有动手能力自己完全可以解决,将机壳从正面打开取出镜头组,拆开镜头就能看到快门光圈组件,这个零件是不能加油的,叶片上可能会有变焦轨道蒸发过来的油脂粘住了叶片,用97号汽油几滴清洗干净即可,原样装回去就能工作了。

网友:
还有,淘宝上这个机器的镜头组很便宜,若是不小心拆坏了,60左右买一个装上就行,但是拆装CCD要调整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台灯一照 我的破手机也能拍成这样 问题是手机毕竟是手机.....

卡片机皇... 昏了... 让俺的G11情何以堪..... 最好不要买三巨头的卡片机 都挺差劲的 貌似松下的卡片机做得不错...
G11是两年前3700买的 现在出 ...

佳能G11应该不是卡片机了吧。IXUS980IS以1/1.7吋的CCD面积、1470万像素、光学防抖等功能,在卡片机中确属楚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