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虎贲的T55A,前后悬挂臂貌似活动不太顺畅

楼主(2011-06-08):
装过的就明白了,那悬挂臂有另外2个零件连接车体部分。有时候两个金属零件角度接近直线的时候,就比较难产生避震行程。。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哈哈·我的也是·正好卡在死点上 办法就是车变重些···

网友B(2011-09-30):
没哟办法的这是个通病,我的也是有时候软软的有时候硬得无法弯曲,不知道虎贲是在干什么,T55那个板件正德福水平,轮子都是他**缺口的,卖1000多金属履带980都是吃人主。

网友C:
这个位置可以调整下内部限位块的高度,使这几个连杆始终是曲的,不要成一直线就可以。但是这样会使形成减少。
实际使用一段时间后,磨合程度加大,弹簧松一点后,基本就不会有死点了,因为实际上车子在正常行驶时是不会碰到这个点的,只有在车头跳起来的时候才可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