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了解螺旋桨的推力是怎么传到船身上的

楼主(2011-06-08):
很多船都是采用软轴,螺旋桨产生的推力是直接通过软轴传到发动机轴上再由发动机传到船身推动船前进的吗?但是这样的话对于26cc这么大马力的船,软轴能不能受的住呢,而且软轴是弯的。而且如果是电动机的话轴承设这么大的轴向推力能不能受的住,要不要在电机连接轴处做至推?
还是在螺旋桨端有止推轴承,通过软轴外面的管套把推力传到船身上,但是我看taobao上卖的轴系好像没有这个至推轴承的,要自己加吗?
如果是硬轴的话,情况又是怎么样?

网友A:
这力是传不到发动机和电机上的。力量传到船尾轴套的固定座上。

网友B:
請樓主仔細回顧下中學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力是传不到发动机和电机上的。力量传到船尾轴套的固定座上。

那个固定座上有至推轴承的吗?我研究了taobao上卖的那种26cc的轴系,就是一段软轴加一段硬轴再上螺旋桨的那种,那一段硬轴貌似很难配合在支架上产生推力,就是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117062203&_u=8oresd0a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樓主仔細回顧下中學物理。。。。。。。。

世界上不懂装懂还要摆谱的人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固定座上有至推轴承的吗?我研究了taobao上卖的那种26cc的轴系,就是一段软轴加一段硬轴再上螺旋桨的那种,那一段硬轴貌似很难配合在支架上产生推力,就是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1170622 ...

哦,貌似了解了,是靠那个桨叉的东西顶着支架上产生推力,还行了解一下商品支架上的轴承是不是推力轴承,因为感觉26cc的轴系五金太贵,想要自己diy。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说反了   是发动机的动力通过轴传给了螺旋桨   螺旋桨就有点像我们常用的木螺丝  木螺丝再改锥旋转和手的压力下进入木头里  螺旋桨在水里转动  也产生螺旋   在反作用下船就前行了

网友:
我覺得推力是從螺旋槳傳給髮動機…試想下,船動力是空氣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力是传不到发动机和电机上的。力量传到船尾轴套的固定座上。

错!
靠桨叉再传导到您说的位置,那摩擦阻力就要大幅度降低转速了,换言之就不要玩了。
恰恰相反的是,桨叉前端和轴套后端是要留有间隙的。
这力还真是传递给机器的,同城的朋友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就是O艇的软轴有分量,但我感觉也是作用于轴套尾端,就在尾板周围,和座还是有点不搭嘎
这话题有意思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是通过桨支架传递到船体上的。

网友:
偶估计是要分主次,主要传递到哪里和次要部分。下班了,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是通过桨支架传递到船体上的。

同认为

网友:
我認為力作用在發動機上,也就是說螺旋槳產生的推力作用在發動機上面,船殼是發動機的載體,傳動機構為動力輸出的方式,比如駕車時導向輪壓到石頭,方向盤突然變向,就是力通過輪胎和轉向系統作用在你的手上(教練告訴過不要張開手握方向盤 )
個人看法,不對請指正

网友D:
lz讨论这问题意义何在。。。。接触螺旋桨的所有物件都会把螺旋桨产生的推力传递到船体上,如何分配就难说了。硬轴的螺旋桨和轴套应该有点虚位大多的推力都会从硬轴传递到电机再到电机坐再到船身。软轴就要通过止推轴承或平面轴承大多数推力从轴套传递到船身。。。。

网友:
能人太多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也学到很多知识了

网友:
我现在的O艇是软轴,不用浆插,不用止推轴承,也没有塑料王垫片,反正啥都没有,直接就一个螺纹桨,软轴就一头和锁头锁死,螺纹桨离尾巴上的轴套管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也就是说螺旋桨可以推着轴往里压的
以前我也是有浆插和止推轴承 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拆掉也行,速度不慢,也不进水,就一直这样跑了,软轴能把这么大的力纵向传导到电机轴上吗

网友E:
军医啊,对你无言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军医啊,对你无言以对
 要耐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讨论这问题意义何在。。。。接触螺旋桨的所有物件都会把螺旋桨产生的推力传递到船体上,如何分配就难说了。硬轴的螺旋桨和轴套应该有点虚位大多的推力都会从硬轴传递到电机再到电机坐再到船身。软轴就要通过止推轴 ...

意义何在?从大家的回帖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推力的传导可以由很多个着力点,轴支架,轴套,甚至直接发动机轴本身都可以,不同的船可以采用不同的办法,我自己小时候做得小电船就是直接传到电机上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于大马力的船不好,因为很多电机的轴承不是推力轴承,实际上我看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也不是了解得很透切,直接买成品来用就是了,因为我想自己做轴系,所以想搞清楚,很多船用的轴承并不是推力轴承,这样的话当推力压在轴承的盘面方向的时候,一个是轴承很容易坏,而是产生的摩擦很大。我就是想搞清楚现在的船是不是用推力轴承的,用在哪里

楼主:
另外推力轴承和一般的轴承的结构是很大不同的,这个玩直升机的磨油应该清楚

楼主:
可能原来的标题会引起一些兄弟的误解,修改一下

网友:
硬轴不用推力轴承。软轴必须要用。用在轴套和浆差或浆坐连接位。软轴高速转动强度增加,也传递了部分推力,推力轴承压力相应减少。船用轴承基本都不会耐用。经常要换。大船不懂。如果是80以下电船。电机的普通轴承是可以经受硬轴传递的推力,但也经常要维护更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F:
认为桨的力直接传递到发动机的同学,真的该回去好好学习中学物理了

并不是说没有推力轴承不能航行,但是桨产生的推力如果直接作用在发动机或者电动机上,巨大的轴向力完全作用在发动机的前后轴承上,很快就能烧毁机器上的轴承,速度越快烧的越快,船越重烧的越快,静水下也烧的很快.动力小的模型偶尔娱乐下,没有推力轴承也不会有大问题.如果你和钱过不去,就不用装推力轴承拉.市面上卖的轴系都有带推力轴承的,只不过尺寸的原因和普通推力轴承在模型上的寿命实在很有限,一般就用塑料王垫片代替了,这也是你看不到的原因.在竞赛级的竟速和耐久模型里面,一个止推的好坏就决定你的速度和耐力了

网友:
看看,止推松动的后果

拆洗轴系时,止推轴承的顶丝没上好,比赛中减速齿被暴菊

网友:
没止推后,桨的推力直接作用在发动机上,幸好先挤暴了齿轮,要不然顶坏的就是发动机了,那可是当年CMB新款的VALVOLA21啊..

网友:
不知者不为过,不知者还要装懂的就是你不是了。  如果没接触过实物也许是不怎么好理解,接触过实物还理解错就是IQ有问题了。
LS的回答非常到位,连为什么不能将动力直接顶在发动机上的原因都说清楚了。如果还有人出来装那脸就有点大了。

网友:
要止推到位!

要看什庅船型和高手们自己的设定了!!
以本人經验來说....有三种.....
1)止推力点在尾支架.(H级或Cat艇类)
2)在轴顶轴丞位.(V級系長用,但前面也应加平面圧力轴丞)
3)在机器或減速箱(前可加平面圧力轴丞)
以O級來说,,,本人以三点互动到位..如有兴趣(下回分解)

CAT用尾支架止推(可知为什庅呢)??

CAT用尾支架止推(可知为什庅呢)??

H級也是用尾支架止推

H級也是用尾支架止推

V級是用轴顶止推的,(可內置双轴丞)!

V級是用轴顶止推的,(可內置双轴丞)!

可在接合头和减速箱之间加上平面圧力轴丞

可在接合头和减速箱之间加上平面圧力轴丞

网友C:
楼上大师最后一种用法我个人是最不认同的:O艇那么长的软轴,而且要靠软轴来传递螺旋桨的推力,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网友G:
好!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师最后一种用法我个人是最不认同的:O艇那么长的软轴,而且要靠软轴来传递螺旋桨的推力,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请解答一下:loveliness: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并不是说没有推力轴承不能航行,但是桨产生的推力如果直接作用在发动机或者电动机上,巨大的轴向力完全作用在发动机的前后轴承上,很快就能烧毁机器上的轴承,速度越快烧的越快,船越重烧的越快,静水下也烧的很快.动力小的 ...

如果把船改成螺旋槳飛機.後推型的.那槳和電機連著.那該怎樣傳遞?

网友:
我還是力量.最直接是傳到機器上的.
起碼電船上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解答一下:loveliness:

你的船有多重?速度是多少?算一下需要多大的推力?看看软轴是否顶得住

网友:
好像偏了题!

引用 网友C:

你的船有多重?速度是多少?算一下需要多大的推力?看看软轴是否顶得住

说的是止推力点应用在那部份?
软轴顶不住可换粗点的吧?
但推力点用在那部份從我專一点來说就万不能用錯!!
应有很多讨論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把船改成螺旋槳飛機.後推型的.那槳和電機連著.那該怎樣傳遞?
确实空气桨是直接作用在电机前后轴承上,因为使用空气桨的模型比如飞机或者船本身的前进阻力是很小的(现在空气桨的船,有和同级别水中桨的船速度一样,重量一样的我还没见过),前进的阻力小,作用在轴承上的力也小了,所以空气桨直接连到机器上也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反向理解下,如果桨推力是直接作用在电机上的,那桨叉前面的塑料王垫片(要求高的装的都是推力轴承)是完全不需要的,用空气连接就可以了,何必还要增加摩擦呢?电机前后装的都是普通的滚珠轴承,虽然它能承受一定的轴向力,但是他的强项是减小径向摩擦,轴向产生的摩擦产生的热量会很大,滚珠磨损加剧,轴承寿命大大降低,运气差点暴磁钢也是可能的,并且工作电流会剧烈增加。你如果有条件完全可以实验下,拆掉塑料王垫片或者轴上的止推。我看你的ID也经常在HKMTA出没,可以去翻下早期的帖子,就有一个是专门讨论止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师最后一种用法我个人是最不认同的:O艇那么长的软轴,而且要靠软轴来传递螺旋桨的推力,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顶老贾,这个轴承更大的作用应该是减小减速机架上轴的前后串动间隙,桨推力还是要靠吊架传递到船上,减速架上这个推力轴承装齿轮方向更有用吧,还能抵抗下软轴高速转动时收缩产生的拉力,

网友:
再次顶LS的。用得用不不得是一回事,设计科学不科学是另一回事。机械安装有违反力学结构的勉强用一下,作用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也许短时间不会暴露出恶果,但是危害是长期存在的,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来。飞机螺旋桨是直带在机器上,可是相对来说飞机的机器没用得那么暴力,推力并没有船那么大,所以就不做专门的推力轴承在机器上,但是并不能说这种做法就是最合理最科学的方式。另外不能用齿轮架或者电机的轴承和发动机的轴承做比较,机器的轴承多大尺寸,齿轮架、电机的轴承多大尺寸?能承受的径向力有多大区别?我都有点怀疑某些大侠是否有推力轴承这个概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确实空气桨是直接作用在电机前后轴承上,因为使用空气桨的模型比如飞机或者船本身的前进阻力是很小的(现在空气桨的船,有和同级别水中桨的船速度一样,重量一样的我还没见过),前进的阻力小,作用在轴承上的力也小 ...

也許就是情願磨損軸架的塑料王.也要保護電機軸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許就是情願磨損軸架的塑料王.也要保護電機軸承?
可以这么说
最主要的还是把电机动力损失降到最小,止推装不好的话,活生生少个几千转的转速,你说冤不冤。现在都是用无刷的,电机前后轴承都用的滚珠轴承,尺寸相对也大,短期跑你没什么感觉,在以前有刷时代,电机前后就两个含油轴承,电机的如果受到螺旋桨推进的轴向力,象ECO-ST这种项目,下水3分钟就能烧毁一个电机尾盖。

网友:
可能現在電船較輕..我們沒有止推也能撐得一段時間.

楼主:
呵呵,从上面很多老鸟的发言中学到不少东西,也解决了我对taobao上的轴系一直的困惑。大家继续,感觉推力传递这个环节是影响船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看到有些人的船的噪音巨大(不是发动机的声音),应该就是轴系没做好。

网友(2012-05-30):
 这种好帖,在船区如同宝藏

网友:
螺旋桨的推理首先传给浆叉然后由浆叉传给轴支架,轴支架再传给船体!就是这样的!所以浆叉后面要加塑料王平垫就是为了减少摩擦,或者你装一个平面轴承可以大大降低摩擦的系数!
所以固定轴支架一定要牢固,软轴插进硬轴要留1-2mm的空隙 否则浆的推力通过轴传给轴锁头再传给发动机这样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的!

网友:
从机械设计的合理性考虑,肯定应该是推力从轴支架传给船体。而不管传动是硬轴还是软轴,只传递扭矩。这对轴系的精度和耐久都有很大好处。
不过现在很多成品轴架的设计,让我搞不懂。比如下图这个,只用一个螺钉固定轴架,明显不是牢靠的设计。
声明:我是新手。

网友I: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我就玩O 26,两种情况是看你装的是什么软轴,软轴有一体的,有四方头接硬轴的,一体轴是用发动鸡输出轴上装的索头锁紧的,所以我认为这种是推发动鸡。第二种是四方轴接硬轴的,虽然也是用索头锁紧在发动鸡上,但后面是接硬轴,这种连接方法我认为需要装推力轴承在奖差前面,这种作用力是在轴支架上面。我现在都是用一体轴,但我觉得后者好点,用轴支架受力,装推力轴承减少转速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我就玩O 26,两种情况是看你装的是什么软轴,软轴有一体的,有四方头接硬轴的,一体轴是用发动鸡输出轴上装的索头锁紧的,所以我认为这种是推发动鸡。第二种是四方轴接硬轴的,虽然也是用索头锁紧 ...

如果是甲醇机,曲轴就死里磨后盖,机匣的虚位变大。个人理解。大家讨论。

网友:
软轴收到扭力,软轴钢丝与钢丝间的距离减少,软轴的长度也减少,如果是直接作用到发动机上,A 高速时软轴变短的距离等于桨与桨差间的空隙时,发动机受力很小;B 高速时软轴变短的距离小于桨与桨差间的空隙时,发动机受推力; C 高速时软轴变短的距离大于桨与桨差间的空隙时,发动机受拉力。个人愚见,大家讨论。

网友J:
回复 网友H:

电船更不会如你所说,我的CAT电机轴承被爆直接烧电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后来发现就是由于桨叉和轴架之间轴向虚位过大照成的,而且你注意没有绝大部分电机轴在前后轴向上有一定虚位,这个设计本身就是避免推力力直接作用于电机的轴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船更不会如你所说,我的CAT电机轴承被爆直接烧电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后来发现就是由于桨叉和轴架之间轴向虚位过大照成的,而且你注意没有绝大部分电机轴在前后轴向上有一定虚位,这个设计本身就是避免推力力直接作 ...

硬轴?

网友:
看看HPR115的轴尾就知道了

桨是第一个获取向前推力的部件,然后传递给桨叉,桨叉再传给推力轴承(如果桨叉跟轴承之间有较大的空闲,轴又是硬轴的话,那么有一部分推力传到前端的电机),推力轴承再把推力传给轴套,轴套再传给船体。
简单的流程:桨->桨叉->推力轴承->轴套->船体

网友:
楼上用的是我的船,我的图。

用推力轴承是俺的个人爱好,跑150km/h的时候也是用的推力轴承。当然也有很多DX更倾向于特氟龙垫片,效果也很好。

注: HPR115的原配轴系是用Teflon垫片的,并非推力轴承。我自己改装推力轴承,是考虑到Teflon垫片会磨损,会变薄,进而影响已经调整好的轴向精度。
另,虽然Teflon是摩擦系数最小的合成材料,但毕竟是滑动摩擦。系数再小,乘以巨大的正压力(桨推力),摩擦阻力也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