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能不能吸纯氧?

楼主(2011-06-08):
用纯氧给发动机吸气可不可以,

网友:
用纯氧再用纯氢

网友:
不可以,缸体会迅速氧化

网友:
有的话可以试一下,我想会很爆的

网友A:
记得初中有个试验  铁丝是可以在氧气中燃烧的  发动机会不会也燃烧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初中有个试验  铁丝是可以在氧气中燃烧的  发动机会不会也燃烧起来
那是红的铁才会吧

网友:
以前也想过,用缸体加热高锰酸钾给发动机助燃。但没试过。

网友:
你试试呗,看看发动机能不能燃起来

网友:
1.首先我们用液氧的话,还要毛个活塞啊
灌上几十吨煤油它就可以逆天了
到时候遥控都是这么遥控的:
南方站遥测信号正常;
中心站飞行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空基站遥测信号正常、飞行正常··········
2.那么你们觉得铝合金发动机是怎么回事情?
往甲醇里加硝基甲烷又是怎么回事情?
3.单回帖分析

网友:
3.只要汽缸可以承受压力,就没问题
问题是你用什么氧,液氧或者压缩氧两个容器都不轻
一个需要多层真空保温,一个需要高强度的耐压结构
作为一个化学爱好者,我做一个有趣的建议
把氧换成氮氧化物,二氧化氮或者氧化亚氮
这样机械性能会有很大提高,不需要低温保温和耐高压
汽车上的所谓氮气加速也是这个原理,通过增加氧化剂提高燃烧效率
其实传奇你有些问题很有水平,只不过有些很二
很多东西都需要系统学习才能做到融会贯通
你现在还在KC么,多去那看看,真的
不要迷失方向,学自己喜欢的

网友:
氮氧靠谱啊  极品飞车啊~

网友:
能用的话赛车早用了

网友:
发动机吸入的汽缸的空气和燃料的混合气有个合理的混合比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吸入同体积的混合气燃烧后产生能量越多则发动机功率越大。LZ所提的问题理论上并不存在问题,用纯氧肯定会更好,不过技术上实现还有问题而已。LS说的缸体燃烧起来大可不必担心,发动机工作问题顶多也就300度,而且缸体不是在纯氧的环境下,混合气已经不是纯氧了。
给发动机更大的供氧量以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实际上早就有人在实现这个技术了,涡轮增压不就是提高供氧量嘛。

网友:
供氧并不是最好的提高动力方式   首先 混合气已经是调节好的最佳燃烧比例  单独多供氧是没用的  要混合气集体供给才行 改装车上边的氧化亚氮是和混合气同比例喷入气缸产生的高爆效果一点浅薄了解 不知对否 楼下补充

网友:
内燃机燃烧过程化学反应复杂,不能单纯的用好或不好形容
只能说用氧是可以的,但要达到理论效果,必须先精确的控制

网友:
我在武钢炼钢厂做过4年 专门给奇瑞炼汽车钢板 我大概知道点工艺流程 现在只说炼钢炉吧 大型炼钢厂现在都是转炉 如果是小型炼钢厂就用中频炉 我所在的炼钢厂转炉是一次可炼280吨的大型转炉  其实原理很简单 把回收的废钢块倒进转炉内 然后再加入铁水 然后转炉摆正 上面插一根几十米长的氧枪进炉膛 氧枪的口子是有角度的 吹出来的氧气是会旋转的 然后对着转炉内的铁水加废钢不断的吹氧气  转炉的底部还有小孔从下往上吹氩气 让钢水翻滚均匀的受热  没进钢厂的时候还以为炼钢用煤气 结果太失望了 氧枪吹的是纯氧气  听过技术人员说原理的时候说是氧气和铁水里的碳发生反应 把碳都给“烧了”产生的温度  还有在顶部还能回收煤气 氧气吹的时候产生大量的煤气 无色无味 人一吸入就倒  我觉得如果你给发动机供应纯氧气 火头的丝马上就会烧的稀巴烂呵呵

网友B:
LS有个问题我想纠正,火头里用的是铂铱合金丝,熔点2000度左右,不是钢铁材料。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他就一钢铁工人,我不否认他对冶炼工艺的了解程度;
不过讲到燃烧··········这其实是个化学专业。

网友:
NOS 与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一样,都是为了增加混合气中的氧气含量,提升燃烧效率从而增加功率输出,不同的是NOS是直接利用氧化物,而增压则是通过外力增加空气密度来达到目的的。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氧气而用N2O呢?那是因为用氧气难以控制发动机的稳定性(高温和爆*力)。

网友D:
富氧燃烧应该是可以的,能有效提高燃烧效率,提高动力输出。
这和发动机在高原缺氧状态下,燃烧不充分,输出功率下降是刚好相反的道理一样。
纯氧没必要的,只要能使燃料充分燃烧就够了,多了无益。

网友E:
把氧换成氮氧化物,二氧化氮或者笑气,我曾经也研究过氮气加速的问题,据说很暴力!原理就是高温的时候氮氧化物分解膨胀产生动力,分解出的氧气弥补氮氧化物冲入造成的氧气不足,氮气为汽缸提供冷却。理论上给发动机吃氮氧化物发动机温度不但不会升高,相反还会降低!以上是针对汽油机的!!!!呵呵

网友F:
这个需要仔细研究下,理论上,通过合成比例可以达到要求。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发动机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F:
都是理论研究,没有人会出研究成果的。老外的就不算了,人家的工艺高。

网友G(2011-07-08):
有想法是好的!顶一下落

网友H:
会太高温

网友:
回复 网友I:
别整LZ LZ弄到纯氧已经够难了.还来纯氢 哈哈 弄爆炸了不好说

网友J(2011-08-10):
想法很好啊。。。。。

网友K:
又不行 顶一下罗
想法好 很安全 什么发动机 纯氧 ? 火 箭的倒是可以吸液氧

网友L:
有人试过了
今天对化油器风门里吹纯氧玩
吓坏了我
发动机里白烟滚滚
不是吧 第一反应就是关油箱
你狠~呵呵
吹纯硝化棉试试
关什么油箱啊 停车就跑
停在那里试车的
还没吹一分钟氧就白烟滚滚
声音咋样 销魂?
有很厚重的放屁声,然后怠速自己高起来
这样干到最后估计连发动机都能着火的

网友M:
路过看看,不乱说话,,,

网友N:
 36楼的说法是说要是吹纯氧进去,发动机很快过热就OVER了。

网友O(2011-10-30):
小时候玩过实验,纯属题外,自己弄的电解水,得到的混合氢氧气体,吸入到塑料注射器里,然后点火,结果,针筒内芯被炸出,跟炮一样响,如果快速将混合气体推出点燃,就跟火 箭有点类似,针头喷出火焰,有点红紫色,而且温度超高,如果燃烧过程中停止推,就会炸。
真实实验,勿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