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ECK9257电路板修复一例及电脑主板的代换MOS管

楼主(2011-06-08):
300左右起落的9257, 电机电刷磨损,空中死舵。后将一空心杯转子烧坏的电机后盖移植过来,电机试机时,空载电流30mA,成功。但装上后,发现一个方向转速正常,而反向速度很慢!估计是把驱动电路烧了。打开后盖,是H桥驱动电路,按常识,以为是三极管驱动,网上买了Y1,Y2三极管。 哪知道,拆下一量,NND,居然是MOS管!二个N管和二个P管构成的H桥驱动,烧一个N管。咋办,手边没这么小的MOS管??想到手边的的废弃电脑主板,很快就找到合适的MOS管,拆下焊上,一次成功!!
顺便说一句,电脑供电部分的大功率MOS管可用于电调,按型号网上查下参数便可,板上的小MOS管有N管也有P管,参数不易查得,但一般可直接用于舵机电机驱动。注意,主板上相同封装的还有三极管和双二极管,要用表打一下,确定是MOS管再代换

H桥驱动,2个P管,2个N管

H桥驱动,2个P管,2个N管

主板上拆下一堆SOT23封装的MOS管

主板上拆下一堆SOT23封装的MOS管

把代换管焊上,焊工很差哦

把代换管焊上,焊工很差哦

主板电源大功率MOS管

主板电源大功率MOS管

小功率MOS

小功率MOS

网友:
这个技术!

网友A:
高手 请教 1个主板就1个小MOS管吗 具体型号能详细看一下吗 图片上的太小看不清楚 谢谢!!1

网友:
请教 用表打一下 怎样确定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请教 1个主板就1个小MOS管吗 具体型号能详细看一下吗 图片上的太小看不清楚 谢谢!!1
1个?20个都不止,型号不用看了,看得出也不一定查得到,反正电脑上用的耐压参数用在舵机上是够的,电流看个头,差不多个头就差不多的。只要确定N沟道,P沟道,及引脚定义,一般就可以用了。用表打MOS管的技术,请看本坛高手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148&page=3#pid6264244

网友:
牛人啊,我还只会换电位和电机,唉

网友:
LZ又给大家奉献了一个实用经验,早已尝试过,完全属实。

网友:
又是实用一招!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顺便问一下,这个舵机是不是有模拟和数字两个版本?

网友(2011-07-26):
嘿嘿,家里有好几块电脑主板。这下可以给舵机回春用了。

网友(2012-03-28):
不错,是好办法。可代换的元件不光电脑主板有,其它废旧设备中有时也能找到一些的。

网友(2012-08-29):
高手啊,懂懂电路就是好,感谢分享啊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