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A电调与天蝎2221-8 图片在18楼 具体设置在19楼

楼主(2011-06-08):
有用这两样的模友吗 我刚刚收了一套
我也下 载了一个凤凰电调的中文编辑软件 也借了一套数据线
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玩定速,450中算不错的套装了

楼主:
:loveliness:
引用 网友A:
玩定速,450中算不错的套装了
请问你用过吗?调的好吗?小弟我急需一个老大罩着:loveliness:

网友B:
真想要凤凰电调50A的电路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要凤凰电调50A的电路图啊
DIY?

网友:
豪配,羡慕!

楼主:
还有谁要发言?

网友:
奢侈了点,,太暴力你能飞的了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loveliness:请问你用过吗?调的好吗?小弟我急需一个老大罩着:loveliness:

坛子里老大太多了,有问题就发帖问呗,没啥处理不了的。

对了,要玩暴力的话PRO哈,一般玩玩可以SPORT。

网友:
2218+凤凰玩定速应该很爽 千红发过凤凰电调设置说明 lZ找下吧 没用过凤凰电调 除有些烧毁传闻外 看功能很强大了 还有飞行记录 试好了记得发式果啊

网友:
我用的2221-6加好赢80A,暴力是很暴力,就是磨损比较大。记得转速高的话螺距不要开太大

楼主:
谢谢大家 今天电机电调都装好了 由于编程线没到 只设置了油门行程
以下摘自小罗的博客
1.把油门曲线恢复默认0-50-100,

         2.把油门行程,Futaba 叫EPA(thro),JR叫travel adj(thro),调到最高点50,最低点50,

         3.油门推到最高点,电调插上电池,电调插上电池等电机音乐结束之后,逐步增加最高点的油门行程,应该在100附近,可以听到电机音乐,之后行程再增加2个点,最高点就确认ok,拔掉电池,

         4.油门推到最低点,电调插上电池,电调插上电池等电机音乐结束之后,逐步增加最低点的油门行程,应该在100附近,可以听到电机音乐,之后行程再增加2个点,最低点就确认ok,拔掉电池,行程确认完毕。

楼主:
只是有一点不懂 上面说在100附近 但我的只到+67 -62 这差的也太远了 我还没飞 希望没事:loveliness: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 不一定在100左右!  我的CASTER *50A的高低点在:127%和 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不一定在100左右!  我的CASTER *50A的高低点在:127%和 63%
还有一样的吗?

楼主:
今天晚了 明天借到编程线上图

楼主:
手机不好 光线也不好 关键是照相水平不好

这是我的亚拓

2221-8 13T

为了配重把凤凰50A放在了电池板下面

电机线有点长............

电脑编程线 我借的

网友:
照着名来了。顶下!

网友A:
貌似虫子的马达最好设低进角,这样可以获得最大扭力。

还有那个保护不要设太敏感,设最不敏感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虫子的马达最好设低进角,这样可以获得最大扭力。

还有那个保护不要设太敏感,设最不敏感就OK。
这样啊

网友:
这2个+起来都半架普通450了

网友(2011-07-16):
正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