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好四轴呢

楼主(2011-06-08):
我是新手,不知道是我的JJ没调式好还是技术问题!!!KK的四轴飞起来一会左一会右、一会前一会后,很难控制,高手支招什么原因?

确实看了各位的留言都不错,按照你们的方法试了一下,感度调到最高没有颤抖,控制更顺手了!!!

网友:
不一会左一会右、一会前一会后就有鬼了

网友:
这个靠自己微调 和一流的操作!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待中。

网友:
一句话,熟能生巧

网友:
将感度调高一些,会稳很多的.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我把感度调到了最大

我三个感度都调到了最大,很明显四轴各轴的反扭更灵敏了,飞起来更稳定了,而且也没有发抖。但是空气是流动的,即使在无风的室内,四轴自身的螺旋桨下洗气流也会造成乱流,所以四轴如果不去不断的调整,它是不可能在空中定点一动不动的,和直机悬停是一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学会电直,在学多轴简单;电直和多轴那个简单,操作

网友:
玩过直升机的适合玩KK。新手最好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
看来俺还要加强模拟器练习了

网友:
新手要加强训练、做到预见性控制才能飞稳KK、不能等到偏离很严重再去纠正、有偏离的倾向就要提前纠正。纠正姿态时微加油能提高纠正速度。

网友:
起飞快点,然后边飞边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学会电直,在学多轴简单;电直和多轴那个简单,操作

会飞6通直机的话飞KK简直是超级简单。。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哪种模拟器里有四轴,我用的X TR

网友:
不用会飞6通直机   会飞4通的就可以了
建议先买个耐炸的四通小直机练练 某牌的260就不错
真机跟模拟器还是区别满大的

楼主:
KK C调式问题

问一下,KK C是如何进入设置模式呢?我按KK C的说明一直没办法进入设置模式,连油门行程都没进入!!!乱响,现在推油门电机根本不转!!!我用的XXD蓝线30A电调,看灯的闪烁都是正常的,可就是电机不转,有电机的声音!!!
我本来是用的X模式,以前也烧过KK C,没成功,今天又来试,还是不行。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重烧X或是F十字模式都无法调整油门行程,显示都正常,可就是电机不转!!!不是电机的问题或电调的问题!!!
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模拟器怎么搞,有硬件无软件

网友:
 凤凰刚更新了一个四轴的模型

楼主:
模型是要怎么下?四轴凤凰模型?

网友(2011-07-23):
KK还是没直升机好控制。

网友B:
KK还是没直升机好控制。???不会吧

网友C:
原帖由
mata
于 2011-7-23 19:08 发表
KK还是没直升机好控制。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