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练习架如何固定??

楼主(2011-06-08):
搞了个250的练习架,请教练习架如何跟飞机固定,带的四个小零件如何使用?
谢谢!!!在线等!!

网友:
不知道那4个是干什么的,练习架是用扎带绑在脚架上的

网友:
我知道的是用扎带绑的

网友:
我一开始用了练习架感觉很不灵活,很容易侧翻,后来就没加了,控制起来好了一点

网友:
我也有过一个这样的练习架  那四个好像是穿到四根支架上然后扣到飞机起落架上用的   不过不好用直接扎带绑上就好

网友:
这四个小部件是安装在飞机脚架上的,然后再把练习架穿过去,就固定了。

你把这四个东西往脚架上一装,自然就知道下一步的安装方式了。

扎带也是需要的。

网友A:
训练架是为004设计的,其他飞机只能扎带了

网友:
用那4个卡口,砸到地上就碎了,然后我就用扎带,很好

网友:
用扎带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训练架是为004设计的,其他飞机只能扎带了

貌似ls正解,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这个飞机和训练架我都用过,祝爽飞,早点拆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