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基本配置

楼主(2011-06-08):
辉胜
SG90 9g
舵机
(
超长线型
25CM)
30A
无刷电调
A2212 KV1400
1300MA 20C 11.1V
独立平衡
充电器
Life-3s-2a
专充
冲五钻特价
!FUTABA
用
“Y”
型舵机延长线
这样行不?还缺点啥不啊?

网友A:
多大的塞斯纳?看楼主的像是1.2米左右的吧。电池可以配更大一些的,一来续航时间长一些,二来避免头轻。另外电机可以用更大一些的:一来夏天的时候不容易高温,二来加重头部重量

网友B:
电池推介 2200毫安的 20c左右 这个设备可以了 可以很悠哉的飞啦~ lz 一些小配件多买一些 总会用到

楼主:
感谢,那就上了哦!

网友C:
谁家的塞斯纳?如果是翼展1米不到,起飞重量600克左右的,那么电池就别用2200的了,实在是不合适。另外新手还是选kV900~1000的电机为好,谁都不会希望塞斯纳象战斗机一样快。

网友D:
我的小赛全油门就像战斗机那样快,那个刺激

网友E:
这套配置可以了,配好浆很悠哉的飞行KV1400配80的浆比较合适

网友F:
和楼主的差不多配置 就是电池小了 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