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D J-3电机和桨配置问题

楼主(2011-06-08):
请问MD的一米2的J -3 配置KV1000的2212    1047慢速浆 还是配KV1400 8060桨好

网友:
都可以,第一个配置悠闲,第二个速度会快点,可换8040

网友:
朗宇2212 kv980~1250,9060桨

网友:
J3是大翼展,滑翔性能好,速度慢的机型。kV900~1000的电机配合9050,1060直驱桨,或者0947,1047,9×6慢飞桨都很不错。kV1400电机实在是非常不合适的选择。

网友:
这个飞机相当休闲,只要调好重心,真的飞起来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