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无副翼和亚拓3G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8):
听说MB的震动太大,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本人450一台,700N一台。MB无副翼和亚拓3G。
到底如何分配呢?
怕MB放在700N上面震动太大会炸机,一直不敢。
望牛人给点答 案,亚拓700N全新的机器。震动自己感觉还行,不是很大。
6月10日
今天试了亚拓3G放在700上面用,其他没有问题。
感觉锁尾不是很好,急加速会旋转!
在摇控上感度不管调高还是调低都无效果,机器震动不是很大。
是否我亚拓3G下面用的是MB中空的双面胶有关系?
难道是太软的原因?
明天试一下MB放在700上面用如何!

网友A:
我也450 700N 各一台
700N在用MB。也是新装的700。
450准备升级无副翼。

网友B:
个人认为 MB不怎么怕震动,反而如果用太软的减震垫会有问题,如果用MB在700上,建议使用3M薄的双面胶,没有问题,我的600N一直使用MB ,没出过任何问题。但因我没用VBAR ,听模友反应VBAR 的螺距线性比MB好,仅此而已。
450 用3G 排除好整机震动,特别的3G感应头 最好使用硅胶垫(飞越好像有卖) 一般飞行也没有问题,毕竟450 小,就算3G挂了· 炒下来损失也不大!

网友C:
两个都用过~ 觉得MB好用~

网友D:
试过MB加好防震胶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700用MB效果如何?不知道你的下面用的什么胶垫?
MB原装的?还是3M效垫。
现在我也把MB放在700上面用试试,
450还是用回有副翼的好了。
亚拓3G我放到600上面用试试。

网友A:
我只用了一片 3M的2mm双面胶。另表面捆了一个YT的窄魔术带
特意试了切ID。。没侧翻。

网友E:
我侧翻2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