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螺丝拧圆,怎么办???

楼主(2011-06-08):
今天换中联,,横轴螺丝 拧圆了郁闷,这怎么拆浆夹啊!!!
不用螺丝胶水太危险用了有打不开。。
亚拓的螺丝质量感觉实在是不好啊,,
450 横轴螺丝拧圆,,固定尾管的螺丝8颗3个拧圆
550 尾桨一面浆夹拧圆,后来全还新的
600 主轴轴承架子,4条螺丝 3条拧圆,引擎架2条拧圆,
启动杆,球头六角,变圆
亚拓的飞机没的说,工具也不错,,这么这些东西出问题

求助大侠,,我的浆夹这么可以拿下来呢!!!

网友:
两边都圆了?  那就只能锯了

网友:
换个新的螺丝刀,然后从中联顶部的螺丝孔内拧入一根长点的螺丝,顶住横轴,住你好运

网友:
502,吹風機

网友:
能用尖嘴钳进去的话,用钳子把螺丝拧断。

网友:
问题刚解决

中联顶部拧一根长点的螺丝,顶住横轴,用电钻夹一4MM钻头,把螺丝头钻掉,就可拿出了

网友:
50W电烙铁,热了后顶住螺丝半分钟以上,冷却后,横轴竖直,用个废轴顶住下面螺丝,上面也顶个废轴或细铁棍什么的,中等力度敲十来下,再拧;重复几次试试

网友:
亚托的螺丝算不错的啦,你没见过差的,建议换好点的螺丝刀,比如喜路宝,或者雷虎

网友:
把我的方法说一下, 希望触类旁通, 对你有所帮助. 我上次是把600N发动机散热头上的2个螺丝都拧圆了. 郁闷了半天, 最后灵机一动, 问题迎刃而解. 先找一个与轴螺丝粗细差不多的硬钻头并装上电钻 ,然后用电钻在被拧圆了的螺丝头的正中间开钻, 注意电钻要拿稳, 用力要均匀, 一会就会把那个螺丝头钻掉了, 然后把大桨夹拔下来,把横轴用火烧一烧,使螺丝胶熔化,再用钳子夹住残余的横轴螺丝拧下来就一切OK了。怎么样?试试吧!

楼主:
感谢老鸟给小弟支招了。 给小弟提供的方法,小弟按按照方法拆下来了,很顺利,多谢了,不然有头疼了

网友(2012-07-28):
正发愁那,试了试钻头不行,质量太次,找好钻头也不容易。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够日本工程师的钳子下去,一下就搞定了~~还不行就上台钻~~对了,还可以用电磨在螺丝上磨个一字口,然后直接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
LZ这么多罗斯拧圆了要反思下自己手法,打胶量,还有螺丝刀质量了~~

网友(2012-10-23):
知道很多方法,我的也快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