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的问答

楼主(2011-06-08):
用那哪些铣刀?诸位用过的,给些指示

网友A:
硬质合金立铣刀直径6,8,10,12等
还有直径16,25,32的可换刀片的立铣刀
看你用在什么机床上了,
还有直径100,80,63,50,40的面铣刀供你选择,不过可能工业机比较适合

网友B:
我也是才买了铣床7045,自己挑了些刀具,你参考下. 对不对我不知道.
直柄三刃立铣刀Φ2 Φ3 Φ4 Φ5 Φ6 Φ8 Φ10 Φ12 Φ14 Φ16 Φ18
直柄四刃立铣刀Φ2 Φ3 Φ4 Φ5 Φ6 Φ8 Φ10 Φ12 Φ14 Φ16 Φ18
直柄两刃键槽刀Φ2 Φ3 Φ4 Φ5 Φ6 Φ8 Φ10 Φ12 Φ14 Φ16 Φ18
直柄三刃倒角钻Φ25X90 Φ20X90 Φ16X90 Φ10X90
面铣刀 Φ45
锯片 Φ100 Φ80 Φ60 Φ50
组合镗刀一套
燕尾铣刀只淘到一把旧的.
还差的刀具多呢.铣床想干活,得有多多的刀和夹装具.分度头.哎~ 慢慢花吧~ 谁让咱喜欢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Φ2的能铣钢吗?转数多少?

网友B:
原帖由
haihaojj
于 2011-6-9 00:27 发表
Φ2的能铣钢吗?转数多少?
买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铣,铣床到货了. 这几天才折腾底座呢,还没有开机.自己认为有用,铣个塑料应该没有啥问题吧 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用Φ3的铣金属,根本没法,一动就断。

楼主:
太好了,大旱碰上了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