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否找到了锁不住尾的元凶

楼主(2011-06-08):
401+9257一直以来不管怎么调整中立点,总是有些飘,顺时针,大概0.5度/s左右。
今天晚上放电,把450放地上,推15%的油门,不起飞,
大概2分钟后,尾巴滑套会逐渐偏向波箱那边,导致尾巴顺时针转,通过打舵纠正,然后2分钟后又会这样,
是不是401的问题呢?还是9257的问题?
真是郁闷死了,自从买了这个401+9257就没有消停过。

网友A:
确定没机械问题后,换个山寨的9257试试

网友B:
 你确认你的控4通道中立点没漂移么,有无微调,

网友C:
如果控没有问题试一下把陀螺仪换个位置装,我尝试过把401装机身底板上就会飘,怎么调都不行,后来装在尾管座下就锁得很好。

网友D:
震动问题

网友E:
有甘嘅树

网友F:
打开401的屁屁 看看有没有螺母再说吧

网友G:
401有点漂移是正常的,完全不会漂的舵螺仪是不存在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控无微调
401里面没有螺母
尾巴有一些低频振动,但不是尾巴引起的,可能是从机身传过来的,我换了全新的飞越旋翼头,振动小了一些,但还是明显可以用肉眼看出来,在地上可能比空中振动还要厉害一些,
现在就是装在尾管座下面的,改天我换到底板下面靠近主轴看看

网友:
我用520不飘,就是急推油门甩尾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