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电气高手来会商~还是东方驱动~有高清图

楼主(2011-06-08):
起因是8线电机改6线导到的悲剧.就2秒钟的事情,好好的驱动,就亮不起来了.

目前最新的进展是...驱动应该是烧了...

因为发现烧了保险管.第二天出去买了3A保险管,上电一切正常,绿灯亮.

可接上电机...电机卡卡一声.驱动器烧马上灭了.而且这次我闻到焦味了...

再看保险..又烧了...再换保险...能亮..但再接电机...马上又烧保险......这次就没有焦味了.

所以.目前的状态是.一接电机,马上烧保险....最有可能是什么器件损块?

附上几张细节图

1.四位拔码左边红色C.C.+和右边C.C.-是接万用表测电流.可以根据这个读数来调整电机的运行电流和静止电流
2.最大的两个电容,万用表初测有反应.估计正常.
3.两个大电容下面是热敏电阻.万用表初有反应.用手指夹住再测,读数有轻微变化,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估计是好的
4.接着热敏电阻下面就是3A保险管
5.保险管下面431贴片电阻是好的.万用表读数相匹
6.最右下角3个221贴片电阻也是好的.读数相匹
7.出事后第二天买保险管重接上电后.第一次闻到焦味.但很快就没有了.确实是闻到了,按理说保险管外壳是玻璃的,
焦味应该不会来保险管吧..而且第一次烧也没有部到.至今想闻下是哪个器件发出的焦味都闻不到了.凑很近也闻不到.

网友:
看看保险和保护电阻,还有水泥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烧3A保险,闻到糊味,应该是功率器件击穿。

网友:
電阻應該不用檢查,所有的電阻故障都是變的阻值無限大(斷路),燒保險的機率很低
東方的驅動很耐用的,用了十幾年還能正常工作的不在少數
首先確認一下你的電機接線是否有問題或斷路
若確認無誤後
建議焊下所有的電容,用lcr表量一下容值
大部份上了年紀的電路板有問題,都是出在電容器上

网友:
电机错相了?

网友:
驱动块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是的.呵呵.

叫错相挺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相信你~网购了4片2101替换兼以防再次不测~明天应该就会到了

网友:
电机可以先接一相,给脉冲,这样也可以转,如果还是烧,就是驱动器的问题
打开ACD,整步,单脉冲,24V
另外看到第九幅图片右下角8A67芯片旁发黑,糊味是不是它发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因为手头上还有只6线电机能转,和两片好的驱动.替换法,百分百锁定是驱动器有问题.

你眼力真好.我还真没留意旁边那发黑的地方,呵呵...

不过对比其余两片.那个地方都是黑黑的.干脆把主芯片换掉算了.看看到时候怎样再说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