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怎么在空中熄火啊

楼主(2011-06-08):
直升机怎么在空中熄火啊

网友:
油烧完了就熄火了

网友:
灰机在空中时把控关了

网友:
设置熄火模式,一切开关,螺距什么的正常,油门最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bu cuo

网友:
请检查油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油都还有一半 突然掉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遥控关了也熄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设置好的 怎么还会熄火

网友:
原来LZ是说运转时突然熄火啊?……那应该是发动机没调好,调油针吧

网友:
 路过。。。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啥意思

网友:
熄火代表…

网友:
你不会潜水啊,基础都不会还上油机

网友:
有的折腾了,

网友:
这情况就多咯. 油路问题 和 调试问题 火头问题 过热拉缸 都有可能.

网友:
按照我的熄火经验,绝对是空中内油管脱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