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的出现的状况

楼主(2011-06-09):
每次起飞都要重新微调,而且在飞行的过程中,升降、左右、副翼的中立点经常变化,要不停的微调修正,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A:
1、控中立点校准了没有?,即KK 上PITCH 逆旋到底,控微调全部中立归位,KK通电,KK 灯闪数下,再闪一下,然后KK断电,就校准了控的微调中立点。
2、起飞前,解锁后,对于右手油门来说,油门最低,左手方向摇杆打到左下角,稍等,KK 灯会闪,这是校准陀螺仪。

详细请看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如果这样还不行,说明控或接受有问题了。

网友:
   跟楼上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控中立点校准了没有?,即KK 上PITCH 逆旋到底,控微调全部中立归位,KK通电,KK 灯闪数下,再闪一下,然后KK断电,就校准了控的微调中立点。
2、起飞前,解锁后,对于右手油门来说,油门最低,左手方向摇杆打到 ...
中立点校准是韩版的固件才有的功能,德版固件是没有这个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中立点校准了没有?,即KK 上PITCH 逆旋到底,控微调全部中立归位,KK通电,KK 灯闪数下,再闪一下,然后KK断电,就校准了控的微调中立点。
2、起飞前,解锁后,对于右手油门来说,油门最低,左手方向摇杆打到 ...

飞是可以飞的,我得控是10C ,毫无问题。
我通电开飞的前几分钟中立点是没有问题的,后期出现了所谓的温飘吧,中立点就变了

网友:
哈哈,我的4轴,还在等待起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