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 255super combo

楼主(2011-06-09):
想问下各位高手,这个飞机怎么样,在亚拓250和这款机子间选择,卖家极力推荐这款,说做工和性能要比亚托好得多。

楼主:
255价格2150,亚拓250价格2200. 差别不大。感觉255用料好点。请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255买自飞出的四百多点  或  等泰世 X2

网友:
个人感觉泰世的做工比亚拓要细

网友:
如果是和YT250之间选择的话 肯定是255了 以前买过这款机机 做工很精致 飞起来的稳定性也比250好很多 就是配件不便宜 并且可以选择的桨不多
我的255被我装到像真机里去了

网友:
两条席边  乍一看以为是四桨呢  哈哈

网友:
250变身微大一号的255
这样说吧:

其一,250用255的大桨!
其二,250用200的皮带!
其三,250用255的尾管!(用200皮带尾管正好用到255的长度)

3项改造完后发现250已经是255外形尺寸特征的飞机了!

最后:

255还是有几处失败的设计(如尾双推滑套是一次性的,磨损了就要换整个轮了,那轮不便宜哦)。

用250改造出来的这架255,很好飞!

250的3.5mm主轴更是蛮靠谱的!够粗,够壮!横轴可以改造成3mm的外丝!尾滑套问题也可以通过把泰世和亚托混一下,解决之!

网友:
赞楼上   ,一直有这个想法,还没实施,呵呵
255确实是有几处失败设计,那个主轴是200的,太细。如果用副厂件,最好不要切3D,当心自宫。。。。。。。。。
唯一比较担心的是250的横轴,切3D的话副厂的是否抗得住,3MM外丝怎么改法?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1325

这个帖子里有很多启发性的改造

网友:
等泰世 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