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6电压校准怎么只校准第一路电压呀,求高人解释

楼主(2011-06-09):
UN A6电压校准怎么只校准第一路电压呀,那其他几路不是还不准的么,求高人解释。

网友:
其他组不用校正的。
UN虽然是6组独立充电,但是电压检测却只有一路,用这一路去分别检测其他各组。
这样检测出来的电压误差就比较小。平衡精度高。
如果用六路检测端,那检测出来的数据各组差异就比较大。

楼主:
谢谢LS的详细解答
不过,由于每一路的各个电子元件的精度不同,造成每一路的电压误差不同,可能第一路精度比较高,只偏移了0.01V,第二路说不定偏移了0.02V呢,如果全部按照第一路0.01V的电压偏差来校准,那其他路不是不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详细解答
不过,由于每一路的各个电子元件的精度不同,造成每一路的电压误差不同,可能第一路精度比较高,只偏移了0.01V,第二路说不定偏移了0.02V呢,如果全部按照第一路0.01V的电压偏差来校准,那其他路不 ...

如果是6路检测,我们可以把六路都校正。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即使6路都校正了,他还是有误差。如果校正后第一路误差0.001,第二路误差0.002,第三路误差0.001,第四路误差0.003,第五路误差0.002,第六路误差0.003
那你这样六路检出来的电压是不是会有差异?
如果我只有一路检测,比如校正后误差是0.001V,那用这一路检测出来的电压是不是误差都是0.001V呢?即使误差是0.003V,但是充饱后所有电池的误差都会是0.003V,这样的话,每个电池之间的压差岂不是很小?也就是我们说的平衡精度了。因为我们的平衡精度并不是指充饱后的截至电压。关键是指充饱后每个电池的电压之间的误差是小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