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轻微失控现象

楼主(2011-06-09):
本人用的是6EX天线版,由于飞得时间较长了,接收机天线断了
三分之二
,
结果发现在飞的过程中有间歇性
电机
失去动力的现象,并且有时候副翼和升降舵有间歇性失去控制的感觉,由于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只能这样描述,后来把断的线接上,就好了!我想问,接收机上的那根线应该是为了保证信号更强,更远而防备着用的,就算断了也不会信号这么差吧!
求碰到类似情况者讨论下!!!

网友A:
天线长度和波长有关,断了的话信号必然很差

网友B:
天线很重要的,如果你玩火腿就知道,好机器不如好天线。

网友C:
天线长度是很讲究的。

网友D:
你把剩下的部分截去1/12或加上1/3,可能就没这毛病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E:
天线的长度是直接根据波长计算出来的 短了和长了都不行的

网友F:
天线长度不是可以随便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