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三浆,四浆 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9):
我是新手,刚能飞的起450,不过本人比较喜欢折腾.想试一下无副翼,三浆,四浆机.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准备专门买飞越的450SPORT来改.无副翼,三浆,四浆

电子系统要改吗?要专门的电子设备?还是要原来的450的电子就可以了? 无副翼,三浆,四浆,都不会飞3D,因为我现在还不会

网友:
一闪一闪的 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要用设备3 ~4 ~5桨的就不用了。。基本的陀螺就可以

无副翼的要用什么设备?
3 ~4 ~5桨的在450上直接换上去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的要用什么设备?
3 ~4 ~5桨的在450上直接换上去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吗?
是的

网友B:
无副翼设备里面用的是3轴陀螺仪
或是3个平列举方式不同的陀螺仪
它是根据遥控器的输出值与直升机各种不同的倾斜角度计算来固定直升机的动作,就是电脑修正
可以说它是直升机动作的终极设备!!
不过要记住无副翼设备里装的是:
1、加速度元件(长条形的),以前一些陀螺仪用的是它,测的是尾巴摆动的加速度,从而修正,设计不好的会出现金鱼尾的现象。
2、角度型(多为方形,且焊点多),它测的是摆动的角度来修正,设计不好的也会出现金鱼尾,但没有那么明显。
像GY401用的是S.M.M型(硅制微小机器)角度型陀螺仪,现在的PG800,Spartan DS760用的是MEMS(微机电系统)更小型,更便宜。
总之无副翼设备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设备里面用的是3轴陀螺仪
或是3个平列举方式不同的陀螺仪
它是根据遥控器的输出值与直升机各种不同的倾斜角度计算来固定直升机的动作,就是电脑修正
可以说它是直升机动作的终极设备!!
不过要记住 ...

无副翼的用MB 还是用华科尔的三轴好?

网友:
用VBAR,选最贵的

网友:
华科尔的三轴可以看一下这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yMTIwNDQw.html
没有用过,不予评价
MB 无副翼系统 小卫星+卫星连接线 JR/speaktrum用
华科尔只可以用华科尔的2801

网友:
亚拓新上市的四旋翼头

產品圖:

●因應多款500級像真機殼的陸續上市,我們推出像真度極高的四槳主旋翼頭組,整組使用高硬度鋁合金CNC切削而成,經過陽極處理二次加工,旋翼頭組散發出不同凡響的質感。
●搭配在UH-60這款黑鷹像真機殼上,與實機相仿的四槳旋翼頭,擬真程度更不在話下!而另外幾款休斯系列的像真機殼,搭配這款四槳主旋翼頭組也相當對味喔!
●四槳旋翼頭組屬於無平衡翼結構,所以使用時必須搭配無平衡翼系統。
●適用於T-REX 500系列機型 / 亞拓500系列像真機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