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谁知道这个jj的厂家啊,想买,淘宝没货,Condor Magic Evo

楼主(2011-06-09):
Condor Magic Evo 4 3米翼展滑翔機 (FRP機身有襟翼 4動作可飛 斜坡無動力/電動/引擎/皆可
参数: 翼展: 3000mm
翼面积:50.40dm sq
飞行重量:1700-1900g
高度:280mm
机身长度:1270mm
遥控装置:4 channel

网友:
 jj不错,但是我也不知道哪有噢,帮顶,

网友:
這個好牙

网友:
其它的不想说,太坑人了。

问问买过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好多家都是有链接没实物,另外价格是不是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貌似话中有话,提醒一下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苦大概是买过这款飞机。。。。直说了吧,性能一定没有你想象的好

网友B:
太重,太脆,飞机出手就可以听到内部脆响,公差大。

当时买了3米的,2米6的。附件还少。

也是前辈的一句话我才明白。

这个级别的玻璃钢或者复材的飞机,没有3000以上都算是垃圾。

这个对机身的强度,机翼的强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不是单单的翼展大那么一点。

你别看做了1米,2米的问题不大。再大一个级别就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出来得了。

台风2000的无动力飞机,2米的要2000左右还是B品,你们比较下就知道差距了。

注意下各个论坛这个级别的有人卖,也有人买,你见过有几个人飞的?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呵呵。

网友D:
我想说

首先这个厂家的老板是个好人,有问题会负责到底。

但是,这个飞机,我完全同意老苦的说法,完全同意。
这个飞机只是对这起这个价格。
对飞机要求较高的人要慎重。
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提醒,我新手,不是舍不得3000,就怕买太好的有去无回
纠结啊,想要个大的滑翔改fpv,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厂家的老板是个好人,有问题会负责到底。

但是,这个飞机,我完全同意老苦的说法,完全同意。
这个飞机只是对这起这个价格。
对飞机要求较高的人要慎重。
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朋友,想知道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可否方便告知
或站内短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重,太脆,飞机出手就可以听到内部脆响,公差大。

当时买了3米的,2米6的。附件还少。

也是前辈的一句话我才明白。

这个级别的玻璃钢或者复材的飞机,没有3000以上都算是垃圾。

这个对机身的强度,机翼 ...

全复合材质的机翼质量只要瞄一眼后缘就知道个大概了...你说的那个台风感觉咋样?

网友(2011-07-19):
淘宝上找不到了,是不是已下架了啊,也没看到有飞行视频啊,台风的视频倒是不少啊。看来老苦说的很对,有没有人飞就说明问题。

网友(2011-12-13):
好像要定

网友:
图中我看出来这应该是福莱特的办公室把。你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