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condor,这个jj fpv现实吗,给点意见或建议,估计稳定性第一流了

楼主(2011-06-09):
Condor Magic Evo 4 3米翼展滑翔機 (FRP機身有襟翼 4動作可飛 斜坡無動力/電動/引擎/皆可
参数: 翼展: 3000mm
翼面积:50.40dm sq
飞行重量:1700-1900g
高度:280mm
机身长度:1270mm
遥控装置:4 channel

网友:
国产的!轻木的,动力改装是难题,机翼单薄,体重过大会折断

网友:
FPV需要翼载荷够大

网友:
这个机型是不能用的

网友:
翼展够大,轻动力休闲飞行还不错~

网友:
应该可以的,它的翼形和一般的固定翼不一样

建议发到三国那边,那边玩固定翼的老手多,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
这是高速山坡机 别搞错了 没有速度就螺旋了

网友:
这个好啊

blacksheep有段跟踪飞行,领机就是这个貌似。老外还专门在田里修建了跑道

楼主:
听滑翔板块有买过此机的人说强度不够,头大了,